航母舰载机起飞的一个创意

楼主(2012-02-03):
航母上要加弹射器是因为甲板不够长。那我们可不可以把甲板加上一段呢,我想模仿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比方说,讲10个长20米,宽与跑道宽度一样的类似沉浮式石油钻井平台一样的跑道与航母跑道末端连接,连接方式为刚性连接加铰链接。起飞时,采用刚性连接。如果航母要拐弯了,则采用铰链接。这样跑道就加长了200米。假如说,这段甲板被炸了,修起来应该也方便,而且也便宜。不过我想实际打战时,要被炸了,这和你带不带加长甲板没什么区别。所以维修什么的不用考虑太多。人家要能炸这段,也能把飞机什么的也炸了。

网友:
你有一个概念比较模糊,弹射钩不完全是为了甲板长度而设立的,是考虑任何时候,任何风向、海况而使用的,仅仅延长甲板,不能解决全部问题,

网友:
看到另外一个创意,飞机要飞起来需要达到一个速度,如果在跑道上设置一个大型跑步机的话,飞机在跑道上的速度慢慢提高,然后越来越高,最后就达到了起飞速度,此时跑步机停止,飞机就飞起来了。。。

网友(点评):
对这个,俺不明白。

网友(点评):
跑步机停止,飞机以很快的速度冲出去,就飞起来了...当然,可能仅仅是个绕脑子的说笑

网友(点评):
把飞机的几个轮子加的飞速,有什么用?磨损轴承而已。

网友(点评):
还有个改进版的,在飞机在跑步机上锻炼的时候,在飞机前面放一个大风扇,风速很高,飞机就获得了升力,然后把风扇一撤,跑道一停,飞机就飞出去了。。

网友(点评):
人家跑步锻炼,出汗呢,给人家大风扇吹吹,吹爽了飘起来了,然后风扇一撤,它醒了,哈哈。

网友(点评):
要是轮子能储存足够的动能的话,说不定加上发动机的推力真能带动飞机在短距离内飞起来了,呵呵,这是少年军事爱好者想的,不能太认真哈..

网友(点评):
哈哈,那飞机和上面那只哥也受不了啊,人家刚才还坐着犯困呢,突然一下飞了,好比几个“动能弹”把飞机给撞了,靠这个撞飞。那只哥就这样可怜的被自己人杀了。哈,不过奇思妙想精神可嘉。

网友(点评):
科幻,西游记,猴子,哈哈

网友(点评):
想想人在跑步机上使劲的跑,都跑到刘翔那个速度了,然后跑步机一停,人就成飞人往前健步如飞了,当然,也可能摔个鼻肿脸青了,不清楚啊..

网友(点评):
西游记里铁扇公主扇一扇猴子就被吹跑了,在飞机前面扇大风,发动机在后面顶住,飞机升力够了就飘了起来,然后风扇一停,发动机再一推,飞机就飞出去了,哈

网友(点评):
在跑步机上积累动能,一开始是相对静止的,也就是在甲板上与航母相对静止,当积累足够了动能,跑步机突然停止,飞机就起飞了,类似于航母上的弹射装置,确实会有些实现的难度,但理论上看,也许是个非常不错的新思路

网友(点评):
年青人就该有相信自己直觉的自信,就该有不怕错的创新的思想活力

网友(点评):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飞机轮子悬空,旋转,到一定转速轮子掉到甲板上加速前进起飞。类似于玩具小车上好发条搁地上再撒手。如果是这样的原理,直觉上不太靠谱。

网友(点评):
跑步机一停 轮子会打滑的,,

网友A:
哈哈,如果这样,那就在航母中间立一个高架塔,把跑道改成斜拉桥的算了。哪怕多增加100米,也增加不了多少挂载量。而且重型飞机一定要弹射起飞,比如“鹰眼”这样的预警机,没有这个,玩不了大航母,没意义。而这样的飞机,哪能是一艘船上加跑道就能飞起来的啊。要打别人,你的飞机一定要弹射起飞,多重的飞机,都要把它挂满了,弹出去狠揍人家。

网友(点评):
航母,没有弹射钩,就是玩具,没有价值!米国玩几十年了,你看就明白,阿拉玩船,是专业的,其它是副业,什么幻想,都没有用,海军,就看米国,没有其它路,毛子怎么绕,最后如何?大家都看到了

网友(点评):
短距起降飞机只能拿来抢滩头,不能打人家一个国家,挂载和航程都不够,还玩啥。就是要挂上十吨钻地弹,飞你首都去,丢下去,叫你躲。再回来,再挂十吨,直到打趴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如果这样,那就在航母中间立一个高架塔,把跑道改成斜拉桥的算了。哪怕多增加100米,也增加不了多少挂 ...

加100米当然没什么用,但如果加500米呢,我查了一下,空警2000最小起飞距离是850,那如果我能把跑道加长到900呢,假设我们在技术上可以做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100米当然没什么用,但如果加500米呢,我查了一下,空警2000最小起飞距离是850,那如果我能把跑道加长到 ...

航母舰载机起飞主要是离舰速度,相对于达到一定的甲板风速度就能够起飞。其实瓦良格航母的起飞甲板已经有300多米长
,在不影响舰载机着舰降落的情况下足够苏33或歼15舰载机满载起飞。

网友A:
哈哈,俺来给你补充完整。航母当然为了能征战四海,所以前面得用大型核动力拖船,拖着大型机库和燃料、弹药,居住区的大型双体驳船库,然后后面再牵着一溜儿像海上平台这样的铰接结构跑道,为了能在微波海况情况下保持平稳,允许全部用小水线面双体结构,加到900米(想加多长就多长,煤船一样,哈哈)。然后飞机从库中由拖车拖上“跑道”。900米当然也满足不了满挂载满燃料起飞,这个先不讨论。
在湖泊静水环境下那么长的铰接起伏跑道,能否安全起降俺是个未知数,当然允许降落使用减速伞。在3级海况以上,这个系统如何使用就成了问题,哪怕全用双体结构,长长的跑道也是波动的,可能还会是扭曲的,稍微有波涛就不能用了,让俺去飞应该十有八九回不来了哈哈。而且这样的“蜈蚣航母”航速会成为严重的问题,遇到不能用的时候,还不能及时开走,开出风暴区,也不要说转个弯了,当然,也通不过苏伊士运河,允许拆散了再通过,但应该所有人都得抓狂。

网友:
有一种分布式航母是一个舰载机的起降平台,这种利用耐波性能强的气垫船的起降平台吨位不是很大、速度要求不是
太高只要能托起舰载机就行,大速度只是由舰载机的推力提供,舰载机起飞时气垫船托起舰载机在水面滑行,当速度
达到每小时300多公里的起飞速度时气垫船脱开舰载机的推力钩舰载机离船起飞。舰载机降落着船时尾钩勾着栏阻索气
垫船在惯性力的作用下滑行一段距离后舰载机着船停下,这种气垫船式的分布式航母一机一船由两栖登陆舰携带并可
以装载数艘。
舰载机的速度快、机动能力比直升机好可以避开导弹和炮火的攻击抗打击能力强,舰载机航程大、载弹量大攻击能力
也比比直升机强大。气垫船式的分布式航母还可以作为海上活动机场使用。

网友(2012-03-13):
在亚丁湾护航军舰舰载直升机不能解决空中压制优势,如果有舰载歼击机就好了。这种气垫船式的分布式航母一机一船由两栖登陆舰携带并可以装载数艘,这对安全护航有及其重大的作用。

网友(2012-10-07):
弹射器能提供飞机起飞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俺来给你补充完整。航母当然为了能征战四海,所以前面得用大型核动力拖船,拖着大型机库和燃料、弹药 ...

想起了赤壁之战的连环计

网友:
想法到是很不错的。不过不现实,现在的技术还不能达到

网友(2012-12-19):
想法多的楼主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