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爪车削,请教

楼主(2012-02-03):
请教前辈们,怎样车削,转速应该开多少?

网友:
讲具体一点,看什么工件咯,具体事情具体对待,最好上图纸看看

网友:
车爪属于断续切削,你用什么刀具车爪?
没经验,把转速调低些就是,几十转也行。

网友:
没搞过,帮你顶一下!!!!!!!!!!!

网友:
看看什么等下阿文洒洒

网友:
这个我见车间的师傅们弄过  需要一个中心块或是环形圈 车的时候把卡爪的压力给降下来 压力不要太大

网友(2012-04-27):
看是车外夹还是内涨的。

网友:
软爪是铜的还是软钢的?

网友:
车削软爪的直径最好与被装夹工件直径一致,或大或小,都不能保证装夹精度。一般卡爪车削直径比工件直径大0.2mm左右,也即是被卡的工件直径,要控解在一定公差范围内;车削软爪时,为了消除间隙,必须在卡爪内或卡爪外安装一适当直径的画柱或圆环,它们在软爪安装的位置,应和工件夹紧的方向一致,否则不能保证工件定位精度。当工件为夹紧时,圆柱应夹紧在卡盘爪里面进行车软爪爪而,当工件为涨紧时,圆环应安装在卡盘爪外面,车削软爪外面。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很全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说的很具体。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转速要低,进给慢点。如果是外夹的话里面夹个东西,内崩的话就外面崩个圈。这样能保证卡爪没跳动。如果卡爪内有台阶的话,刀具是R角的。把台阶里的R角去掉。最后一刀最好能从里面往外拉一刀。(这是我个人想法,我修卡爪就是这样做的,具体还看你自己的做法,楼上的方法说的很具体)

网友:
其实软爪的车削用量和正常加工一样,就是根据软爪的材料和刀具的性能给出合理的切削用量!
特别注意的是:定孔、定力、定尺寸、锥比(1:50夹紧力最佳)等!

网友:
车爪属于断续切削,你用什么刀具车爪?

老鹰 -30 抄袭别人回复。

网友(2012-08-09):
吃少点速度高点,车里面爪子后面加个东西车,

网友A:
绷还好办,夹的话,怎么能保证全部车到?

网友:
最好加点锥度进去,二十,三十丝看看卡盘间隙而定…不然夹产品容易跑!一夾一顶就算了!

网友:
软爪镗的时候外面套上定心卡盘。转速打高1000左右。压力2公斤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绷还好办,夹的话,怎么能保证全部车到?

在软爪末端车个槽,将夹料夹在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