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mastercam怎样加工文字

楼主(2012-02-04):
MASTERCAM9.0编程中怎样绘制文字,然后用什么样的刀路加工?望解

网友:
好像在绘图里有个曲线------文字、刀路忘记了、总之是依形状加工、要看看界面才能想起来、以前用MC做过很多文字加工、那些比较好看的文字着用CDR转换为DWG文档再导入MC加工、加工这些最主要是刀具、刀尖要磨得很小、估计在0.15mm、很麻烦的

网友:
4

1.先确定文字Letters命令输入,在选择字体。2。加工用contour刀路刀具中心走刀3.下刀方式选择踩到不要进刀线。4.刀具根据字体大小用球刀即可。

网友(2012-11-05):
我们公司都用挖槽的刀路,M0.2的刻字刀,做的是航天二院七零四所的活,貌似还可以

网友:
用投影加工 方式加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