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座校正的方法

楼主(2012-02-04):
大家都用什么方法校尾座啊

网友:
打个表就ok了

网友:
校正尾座比校正主轴更要有耐心???

网友:
顶一棒料,两端同时车外圆(中拖板要摇相同刻度),再测量两外圆直径差,根据差值调整尾座。

网友:
等待高手详细说明!!!!!!!!!!!!

楼主:
用表怎么打啊。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啊

网友:
顶一棒料车外圆最方便了,把表打在尾座x轴向上根据两边直径差调整,这个过程可能要反复多次的调到行为止。

楼主:
方法不错,回去试试试

网友:
如需经常调整,建议用芯棒调整!~

楼主:
用芯棒怎么调啊!能说说具体方法吗

网友:
顶一棒料车外圆最方便了,把表打在尾座x轴向上根据两边直径差调整

网友(2012-12-02):
用莫氏锥度棒来测量,根据误差来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