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5.0安装

楼主(2012-02-04):
proe5.0怎么不好安装啊,看了不少安装教程,最后还是安装不成功

楼主:
每次都都是到最后一步把一个应用程序粘贴到ptc下运行,出现黑色运行框,但是运行不动,哪位同志也遇过这种问题,解决了的?

网友A:
我遇到的问题是和我的win7系统不兼容,双击安装程序没有反应怎么办

网友:
下載proe5.0硬盤免安裝版,解壓直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的问题是和我的win7系统不兼容,双击安装程序没有反应怎么办

不是不兼容,是你的安装方法有问题!!!

网友:
好好安装  ,不存在兼容问题。

网友:
对啊 我也感觉5.0 装不好。。。感觉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