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工作台最大的承重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2-02-04):
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
机床的工作台最大的承重是怎么计算的?? 比如镗铣床上的工作台。。
考虑的因素比较多的,还有有些公式不清楚
谢谢各位啦

网友:
推荐一本书吧《金属切削机床设计》吉林工业大学吉林工学院东北工学院主编

网友:
我知道的不多  简单说一下
要考虑拖动力 快速移动 是否爬行 还有台面变形量 一般工作台给的参数都是最大中心载荷

网友:
  我也想知道,帮你顶下把

网友:
顶顶,俺也想知道。

网友(2013-02-24):
俺也想知道啊!谢谢!

网友:
主要计算承载最大重量加上最大负荷,最大抗弯力矩.

网友:
最重要的是惯量与电机匹配,否则定位不准

网友(2013-05-07):
顶。我也想知道

网友:
是根据承重计算速度,加速度,惯量匹配等。

网友:
我也想知道,你会了教我下呗

网友:
這我也想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