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怎么能在保证尺寸的情况下保证粗糙度?

楼主(2012-02-04):
求教下.如图.怎么能在保证尺寸的情况下保证粗糙度,
材料为Q235

补充内容 (2012-2-8 14:21):
方孔加工 求助

网友:
什么材质,图表达不全,尺寸有没有要求,就是粗糙度有一点要求

网友:
剖光好了,不过好像图纸内容表达不充分。

网友:
在要求尺寸上加余量打磨?

楼主:
不好意思.材料为Q235.我加上了.那为高手有好办法啊

楼主:
高手啊,高手!!!!!盼望你快点现身

网友A:
尺寸又没公差,精车精铣都可搞定.

网友:
1.6什么概率你们知道吗?  而且这个材料是Q235板材的,Q235材料国内市场材料很差的。想保证这么好的光洁度怕是不行,假如厚度很薄的话  比如1-2mm还可以考虑用精切模去试试  间隙就要放小点

网友:
不知道用Q235材料做这1.6的精糙度有何用,这材质加工的精糙度本来就不好

网友:
看着像一个杯子装的零件,据说珩磨可以使内孔达到精度和粗糙度的要求

网友B:
你是漏了直径还是本来就没有,如果是圆的车是勉强可以的,方的话 你缺个视图....铣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又没公差,精车精铣都可搞定.

                      是方孔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漏了直径还是本来就没有,如果是圆的车是勉强可以的,方的话 你缺个视图....铣铣吧.....

         是方孔加工啊 .所以没有%%c

网友:
孔没有深度尺寸,孔的内表面好达到要求,采用抛光或滚压都可以,孔的底部比较难,只有抛光。最难是孔底的角怎么办,关键是没有空刀槽

网友:
原来是方孔啊,那更难加工了。如可行改成两体的吧。将底单独加工,然后再组合到一起

网友:
如果没有尺寸要求,可以电化学的方法,不过有点对不起咱们的那个材料

网友:
Q235的材料向保证1.6的粗糙度很难。

网友:
无退刀槽  不利于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