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5.0,安装程序不反应,是不是兼容性问题啊

楼主(2012-02-04):
在win7专业版里面安装5.0,总是安装程序不反应,是不是兼容性问题啊   要是兼容性问题该如何解决。求解答,谢谢。

楼主:
顶一下,望高人解答。谢谢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win7的,能装的。

楼主:
我同事的也有能装的  那有可能是我自己电脑系统的问题    不过还是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A:
安装路径不能有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路径不能有中文。

这点我知道。我现在的问题是换了两个安装程序了,都是双击安装程序无反应。

网友(点评):
在XP下出现过类似问题,查下安装文件夹的属性,好象要去除只读属性。

网友(2012-04-12):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开始是把安装文件从F盘移到e盘就解决了。好像是驱动器的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