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帝加工中心在向机床导入程序时,为什么总是报警说I/O错误?

楼主(2012-02-04):
请问知道的老师傅:凯恩帝加工中心在向机床导入程序时,为什么总是报警说I/O错误

网友:
是不是I/O参数不对啊,FAUNC系统CF卡传参数是4。数据线传参数是0.

楼主:
什么意思啊  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
你是不是 用U盘的啊   你要把程序的后缀名改成 .prg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