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热处理工艺可以做为最终机加工工序?

楼主(2012-02-04):
麻烦请问各位社区的朋友:

那种热处理工艺可以做为机械加工最后的加工工序?
Cr12的材料要求硬度HRC40-45,
那种热处理工艺可以做到几乎没有变形?

网友:
楼主,真空淬火考虑过吗?

网友:
喷丸可以                   ·

楼主:
有朋友说氮化变形小
想问问论坛里热处理讨论区的朋友们
是不是这样

网友(点评):
氮化层很薄的,作为导轨需要强度的,Cr12材料的导轨最好是真空淬火后磨削。

网友:
          深冷处理,低温固融

网友(点评):
新鲜,冷处理

网友(点评):
是啊, 楼主有没有这个技术讲解的链接呢

网友:
或许采用高能粒子束强化变形轻微。

网友A:
渗碳   淬火

网友(点评):
CR12渗碳,新鲜

网友(点评):
你为什么老说新鲜,说的是褒还是贬

网友(2012-06-05):
引用 网友A:
渗碳   淬火

同意此观点

网友(点评):
Cr12工具钢, 碳 C :2.00~2.30   硅 Si:≤0.40   锰 Mn:≤0.40   硫 S :≤0.030   磷 P :≤0.030   铬 Cr:11.50~13.00   镍 Ni:允许残余含量≤0.25   铜 Cu:允许残余含量≤0.3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朋友说氮化变形小
想问问论坛里热处理讨论区的朋友们
是不是这样

真空淬火是最正派的,Cr12不适合渗碳/氮化/高频,氮化到40-45HRC很难.

网友(点评):
还是这位老兄说的明了,顶!

网友(点评):
这里有个Cr12钢的渗碳淬火工艺的网址看下http://baike.1688.com/doc/view-d35725048.html Cr12表面渗碳处理后表面硬度可达HRC68-70度

网友:
盐浴热处理

网友(2012-07-13):
引用 网友B:
真空淬火是最正派的,Cr12不适合渗碳/氮化/高频,氮化到40-45HRC很难.

正火可作最终热处理

游客

网友:
不是所有的空冷都是正火,材料选Cr12的目的是什么?热处理是为了实现它的使用目的,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得到同样的硬度,但性能不同.

网友:
渗碳、就很好

网友:
淬火机床?

网友:
表面淬火可以吧....

网友C(2012-11-01):
0.01以内的变形量可以有真空淬火,我有同类产品,应该没问题。

网友(2014-05-14):
有个零件的最后工序是盐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0.01以内的变形量可以有真空淬火,我有同类产品,应该没问题。

求联系方式  我需要帮助

网友:
热处理多少总有点变形,像这种长条状的,肯定不行,热处理后再加工吧

网友:
预变形,这个热处理用夹具应该可以吧,跟热处理单位联系下

网友:
回火最好的,,应该可以哦!!!

网友:
氮化变形最小是肯定的,Cr12的热处理最佳工艺就是真空淬火,但是由于真空淬火生产成本太高,对于硬度要求不高的产品也可采用井式炉淬火搞定

网友:
渗氮变形量极小,汽车行业,特别是康明斯、博格华纳、卡特彼勒等都是使用这个工艺的,作为终道工ng艺,如果有防腐蚀要求再同时做ONC后氧化,可以保证耐腐蚀一般400小时盐雾试验才出现第一个锈斑。有兴趣可以与我交流,我是尼萃斯的!

网友(2014-07-21):
只要是热处理就都会导致变形吧

网友:
真空淬火是最正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