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管穿电缆有什么方法可行,效率高

楼主(2012-02-04):
大家好
我司接到有订单,金属软管(内径19)空电缆(外径16),段长0-230米不等,请教大家是否有方案,主要目的是起到减少人力,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目前我司用的是最原始的方法,用一小钢线先穿过软管一端然后用钢线拉着电缆收回(用电机带动式收送机),最后收线成卷时用手工退手旋转车慢慢收(这点特慢且人员多,这项也是长米数如200米左右的)所以在这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不了解,确实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我想了想觉得用半圆链节推线,可能速度高些,传动用链轮就可以。

网友B:
用压缩空气吹pe绳,pe绳的尾端接钢丝绳,牵引钢丝绳进套管,钢丝绳的尾端接电缆,套管绕成卷了也能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压缩空气吹pe绳,pe绳的尾端接钢丝绳,牵引钢丝绳进套管,钢丝绳的尾端接电缆,套管绕成卷了也能穿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我司短米数(50米左右)的目前用真空吸机,就像您说的这方法,但是长米数的不理想,且套管绕成卷是穿不了的,因为电缆很粗很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了想觉得用半圆链节推线,可能速度高些,传动用链轮就可以。

谢谢,是否可详细说明,另外这边也有做一台传线机,就是电机带动6个导线轮推进,100米内还说理想,但是超过就推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