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马哈贴片机丝杠噪音大,为何?

楼主(2012-02-04):
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我们雅马哈贴片机上面,有几根丝杠维修后,运转时声音特别大,几乎整个车间都能听到响声,精度及其他运转情况都还可以,装上新丝杠噪音就没有了。

网友A:
改善方法有兩種了:
1.更換一下所用的油,要用好一點的,你現在用的什麼油啊?
2.可能是你沒有裝好,要不就是你的滑塊質量問題,我們之前也有這樣的問題出現
更換滑塊以後就OK,現在都更換快一年了,都沒有出現過了。
宣传下我们的网站:www.halxj.com,不好意思啊,具体你可以给我发消息

网友B:
该丝杠螺母预紧力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善方法有兩種了:
1.更換一下所用的油,要用好一點的,你現在用的什麼油啊?
2.可能是你沒有裝好,要不 ...

新丝杠没问题,应该不是润滑方式和安装的问题,因为这款贴片机可以通过程序吸收,所以对丝杠精度要求不高,一般情况下都是用的磨损比较严重,声音比较大的时候才更换。问过不少业内同行,说这款丝杠没有太大维修价值。过度自然磨损没法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丝杠螺母预紧力过大。

维修的时候本身就调整到微间隙,不存在预压过大的问题

楼主:
也不是所有丝杆更不能维修了,我们维修的富士贴片机上面C3精度的丝杠维修后效果很好,也是NSK丝杠。

网友C(2012-04-15):
不知道丝杆维修的范围是什么,那些丝杆故障可以维修

网友D(2012-09-26):
一句话:你装配丝杠时对丝杠与滑块的平行度、丝杠的跳动度、两导轨的平行度没打表,重新打表调试,装好后手来回滑动看是否顺滑再高速跑

楼主(2012-10-26):
引用 网友D:
一句话:你装配丝杠时对丝杠与滑块的平行度、丝杠的跳动度、两导轨的平行度没打表,重新打表调试,装好后手 ...

因该与安装无关,新产品装上去没问题,维修的不行,好像是说因自然磨损过度,此类丝杠不能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丝杆维修的范围是什么,那些丝杆故障可以维修

能维修的范围不单是和丝杠有关,也和设备精度要求有关,想雅马哈贴片机因为过度磨损,经过维修时可以使用,但是因为噪音过大,影响车间环境,所以列为不能维修。一般情况下丝杠第一次因精度不行的都可以维修。如果精度要求不严可以多次维修。一般来说客户发过来的滚珠丝杠有七成以上是能够维修好的,少量不能维修的我们也给了客户找到合适的丝杠更换。有位ixuxuqiu可以找我们,上海勃曼工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也为可以直接联系维修部门13918201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