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密封圈与组合垫圈的规格和相应的安装台阶标准是怎样的?

楼主(2012-02-04):
O型密封圈与组合垫圈的规格和相应的安装台阶标准是怎样的?

网友:
详细请查询相SAE标准和国标

网友:
O型圈安装一般为端面或槽内,台阶深度为O型圈线径直1/3,有一定的压缩量,组合垫一般用于油管接头与油路板之间密封,内径比油管接头大径略小由于内圈有点压缩量,可以放进去安装。

网友:
O型圈安装槽的尺寸有国家标准,标准号是 GB/T 3452.3-2005
6 P) ?( C* O: J( k组合垫的安装槽,我还暂时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