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冲压要多大的冲压力

楼主(2012-02-04):
要把直径6mm厚度1mm的不锈钢管孔口用油缸扩大成喇叭口扩大后直径为8,请问要多大的冲压力?

网友A:
我公司是用手动扩口的。但可以计算料材的弹性变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是用手动扩口的。但可以计算料材的弹性变形呀。

请问手动扩口是怎样做的,可不可以上一个图?谢谢!

网友:
不在公司,这个很简单,就用专会固定管的夹具,五金店有。再放在工装台上。一端就是放管,一端就设计出扩口的扩头。这么薄不需要计算扩口头的强度,手动的就设计一个增力机构。整个工装我公司做得很粗糙,但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