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加工五模蜗杆碰到的难题

楼主(2012-02-04):
  近日,我开始着手准备加工五模的单头蜗杆,碰到一些问题,拿到这里,希望与高手一起探讨。
  蜗杆尺寸大概这样:模数 5M 单头,外径100,节径90,底径77.5。现在碰到的问题是:我这边的数控车最低转速40转,这样的转速下切削速度大概在15米每分左右。照理论而言,在这等切削速度下,积屑瘤将很难消除,为此光洁度将受到大大的影响,以至达不到要求。现在迷茫于无好方法可解决,恳请高手们赐教。

网友:
留点加工余量,在普车上修光可以吗??

网友(点评):
可以是可以,但比较麻烦。

网友A:
这个问题也是难题?未必粗糙度要达到0.8以下。

网友:
我们做这样的蜗杆齿面可以达到1.6.....很简单的一个蜗杆

网友B:
在普车上车经济一些,数控车太慢了

网友C:
普车上光刀能感触很棒的效果。不知这个刀能否在数控上用?40转用光刀也有点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普车上车经济一些,数控车太慢了

你们做多快?我们单做牙在10分钟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车上光刀能感触很棒的效果。不知这个刀能否在数控上用?40转用光刀也有点快

是啊。不知道有没有简单而经济的方法可降低主轴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也是难题?未必粗糙度要达到0.8以下。

仁兄是否有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们做多快?我们单做牙在10分钟以内。

很明显这样快的速度能加工出来就不是难题,鄙人的意思是加工不出来或是有相当难度的工件才是难题,常规件就不是难题。
 看见你们这样的速度加工出来可否 介绍经验,也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这样快的速度能加工出来就不是难题,鄙人的意思是加工不出来或是有相当难度的工件才是难题,常规件 ...

转速下不来,光洁度上不这等问题无法解决,难道还不是难题?非要加工不出来才是难题?加工出来不合格那就不是难题?

网友:
在现场安装个电机,换小皮带轮降速,一般机修工都能完成这项内容

网友(2016-03-21):
引用 楼主:
是啊。不知道有没有简单而经济的方法可降低主轴转速。

改皮带轮就可以

网友:
这个活你到底干了没有,干了的话,上个图片看看 ,也好研究对策。

网友(2016-05-09):
可以通过主轴伺服变频调,但主轴扭矩会变小的,切削量过大,主轴有可能会闷车

网友(2018-04-22):
非得低速车吗?高速不行吗,数控精度可以的话用好的刀具,高速吧

网友:
高速车呀,不能低速用高速

网友:
可以高速车,外径才100不算大,用钨钢W2的刀片,(这个你要去人一下,我12年前用过,忘记是W1还是W2的刀片,车螺纹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