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中如何把图纸右下角标题栏中的公司名称修改为默认的名字?

楼主(2012-02-04):
CAXA中如何把图纸右下角标题栏中的公司名称修改为默认的名字?谢谢

网友(2012-03-13):
可以做个标题栏,做个快,不就可以了。

网友:
在幅面中有个存储标题栏,你先设置好标题栏你想默认设置的名称,之后用幅面中存储功能保存为新的标题栏就可以了。保存时键入名称,之后你只要在作图时调出你保存的那个标题栏就可以了。

网友(2013-03-10):
3#楼的讲的很仔细!

网友(2013-04-26):
标题编辑保存就行。我做过。

网友:
保存一个公司专用的标题栏,用时直接调出即可。

网友(2013-08-25):
自定义标题栏

网友:
自己做一个.....

网友:
你先画好你所要的标题栏,然后按“幅面”-“定义标题栏”,再按提示去做,就OK了!

网友:
填写标题栏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