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添加二次开发小程序呢?

楼主(2012-02-04):
如何添加二次开发小程序呢?谢谢

网友:
在文件菜单下有个“应用程序管理器”,点击添加,找到后缀为“.eba”的文件加上去,将前面的复选框打上勾,确定就行了。
.eba文件实际就是个动态链接库.dll。
caxa的二次开发程序是用vc6.0开发的,文件夹里面有完整的开发包及学习资料。

网友(2012-06-24):
没弄明白

网友(2013-01-11):
直接双击安装就可以了,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的二次开发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