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不能用磁性开关限制它的行程吗?

楼主(2012-02-04):
气缸不能用磁性开关限制它的行程吗?部落里每个人都说行不通的,他们试过了。。。大家说呢?

网友:
可以的吧,我们就是用磁性开关+机械限位来定位的。

网友:
那当然是不行的,磁性开关只会发出一个到位信号,行程的限制就是别人的事了,与它无关。

如果磁性开关能有那样的功能就不叫磁性开关了,叫限位开关还实在些。

网友(点评):
楼上的解答的太到位了

网友A:
磁性开关的作用只是感应到活塞杆了发出一个信号给电磁阀之后,停止向汽缸里供气。
如果你的汽缸负载大受外力或者惯性很大,气体是被压缩的。活塞杆就会移动,所以如果要准且位置,还是需要机械限位的

网友:
你的汽缸负载大受外力或者惯性很大,气体是被压缩的。活塞杆就会移动,所以如果要准且位置,还是需要机械限位的

网友(点评):
鹦鹉哥,很会学话喔!都搞到中校咯!

网友B:
大概的控制可以做到。很准确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点评):
用一个3位5通电磁阀(中封性的),汽缸上安装三个磁性开关,前后各一个,中间一个安装到你要到的位置,当中间的磁性开关感应到后,中封.也就是汽缸活塞前后的空气体积不一样多,空气量也不一样多,但压力相等.不能用于精确控.

网友:
气缸不同于液压缸,无法通过工作介质来实现行程的控制,所以气缸一般是只有零行程和满行程两个状态,一般没有中间状态。

网友:
不能的,行程开关只是发一个信号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磁性开关的作用只是感应到活塞杆了发出一个信号给电磁阀之后,停止向汽缸里供气。
如果你的汽缸负载大受外 ...

觉得兄弟说得有误,磁性开关不一定要发信号给电磁阀,而且气缸到位后也不用停止向气缸供气,可以让气一直通着。

楼主:
当然是行程开关配合电磁阀等一起用啦

网友D:
如果行程小于25的话,用磁性开关还容易发生信号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行程小于25的话,用磁性开关还容易发生信号错误

啊,这样啊....呃。。。谢谢啦

网友:
不行,磁性开关只是起到感应作用,给电磁阀一个工作信号。要限制的话用三位五通电磁换向阀,不过精度不高,建议自己做限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觉得兄弟说得有误,磁性开关不一定要发信号给电磁阀,而且气缸到位后也不用停止向气缸供气,可以让气一直 ...

我说的不严谨了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我老想这我们的设备这样用了,固定思维啊、、、谢谢兄台指正

网友(2012-03-25):
磁性感应开关只是能够反馈气缸是否到位,不能够定位。

网友:
磁性开关只是检测位置
当然你的定位要求就是很精确的话
可以用二头都有线圈的电磁控制一个大概位置不是很准的
类似于油缸
准确一点还是要加机械限位

网友E(2013-04-09):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想让气缸的中间有个位置可以停下来,应该怎么设计呢?但是只能用一根气缸。

网友:
可以实现3个位置 但是精度不高

网友:
磁性开关有点不可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的控制可以做到。很准确就没有办法了!

不错,使用过这样的方式

网友:
可以的,但是精度很差。你可以用一个三位阀,磁性开关被触发后,三位阀换位,也就没有气体进入了,当然就停了。不过精度很差很差。

网友:
磁性开关只能检测气缸推杆位置, 不清楚可以电话问下供应商

网友:
可以,但不是很准确吧,气体可压缩性太大了,气路德稳定性也不好

网友:
4楼说的很清楚

网友(2014-06-26):
可以做到,我刚做设计的误打误撞就这么用了,但是精度很不好,电磁阀也要选好,控制个大概位置还可以

网友:
精确控制肯定不行的 一般没多大要求的 可以省个行程开关!

网友:
磁性开关限位感觉是不行的 要加机械限位吧

网友:
必须有机械限位

网友:
开关至是检测信号,到是有一个用磁性开关控制的气缸行程的办法,气缸必须带锁紧头(抱闸)收到信号,抱闸锁紧,但是行程不是很准

网友:
磁性开关不是限位用的,是用作自动控制中提供给PLC等气缸状态的传感器,限制行程 需要用阻挡

网友:
磁性开关的作用只是感应到活塞杆了发出一个信号给电磁阀之后,停止向汽缸里供气。
如果你的汽缸负载大受外 ...

网友:
磁性开关的信号作为PLC 的信号输入,然后用气动电磁阀线圈作为PLC 的输出,应该可以吧?求指教

网友(2014-11-04):
肉鸟飘过

网友:
气缸的磁性开关是检测信号,小负载,粗准停可以实现,大负载精准停是很难实现的!

网友(2014-12-22):
1mm位移用两个传感器识别出来而不误动作,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产品视频,可以看看,

网友(2021-03-23):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想让气缸的中间有个位置可以停下来,应该怎么设计呢?但是只能用一根气缸。

我们公司现在做了一种磁性开关可以精准定位 ,在气缸的行程范围内可以可随意调节位置。

网友:
以前不可以
我们公司现在做了一种磁性开关可以精准定位 ,在气缸的行程范围内可以可随意调节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想让气缸的中间有个位置可以停下来,应该怎么设计呢?但是只能用一根气缸。

不是老哥现在还在不在这个行业
现在的磁性开关是可以做到气缸行程内,随意控制的,而且很精准

网友:
这是坟贴吗?老哥10年过去了,你还用磁性开关吗?现在已经可以精确控制了

网友:
配合能用,但效果不一定稳定。

网友:
只是给它一个信号

网友:
磁性开关属于感应装置,控制不了气缸行程

网友:
限位可大致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软限位,一类是硬限位。一般情况下是两种限位同时采用,如果涉及高速运转的设备还会采用预减速等功能,不管是磁性开关还是限位开关等所谓软限位,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失效或者故障等不确定风险,这时机械限位就是所谓的硬限位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使用磁性传感器作为限位,所对应的电磁阀也相应的会有所选择,中封或者中压等,但是出于整体安全考虑,始终会有硬限位结构的存在,希望能帮得到你,谢谢。

网友:
你精度多少  带锁气缸 1mm左右还是能玩的

网友:
只是一个感应器

网友:
磁性开关只能检测有无,活塞有没有到位

网友(2021-05-12):
可以的,移印机就是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