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与55°密封的管螺纹的应用区别是?

楼主(2012-02-04):
55°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与55°密封的管螺纹的应用区别是?螺纹牙型有什么不一样的?

网友:
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与用螺纹密封的管螺纹不同点是:
  1. 用螺纹密封的管螺纹内螺纹有圆柱螺纹和圆锥螺纹两种形式,外螺纹只有圆锥螺纹一种形式。
  2. 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不论内外螺纹都只有圆柱螺纹一种形式。
  3. 两种螺纹部分规格的公差不同。
  4. 非螺纹密封的内圆柱管螺纹可以和用螺纹密封的外圆锥管螺纹相连接,但非螺纹密封的外圆柱管螺纹却不可以和用螺纹密封的内管螺纹形成用螺纹密封的连接

网友(点评):
补充一点:这两种螺纹的牙型和螺距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