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液钻机,谁知道?

楼主(2012-02-04):
今天看央视9套记录频道一个节目《绿色工程》3,
http://cctv.cntv.cn/live/cctv9/index.shtml#online
主要讲如何开发地热。有个叫做热压钻机的关键设备非常了得,根本不接触岩石,钻孔速度很快,原理是利用氢气迅速燃烧,瞬间达到1800度把岩石熔化。这样钻孔的方法感觉很NB。我找不到可以嵌入的视频,但央视网可以看。

这个钻机具体是怎么回事,谁能说说。老外的设备厉害。

网友A:
也只是听闻,没有亲见。
钻孔的方法有很多种,有用钻头的,有用锤击的,有用水冲的,有用火攻的。钻头一边旋转一边压下,将岩石变成碎块返到地面;锤击是用液体或空气驱动一个锤子,通过高频率的打击将岩石打碎,这个锤子可以装在钻机主体上,也可以装在钻杆头上;水冲是用高压水将岩石冲碎而返上去,类似水刀。
而火攻应该是用来对付超硬岩石的,因为钻硬岩石需要用超硬钻头,钻头磨损快,钻头一磨损,就要把钻杆一根根提出来换新钻头。一两百米尚可,若是上千米的孔,即使是6米长的钻杆,你想想得提多少根?另外还相应带来许许多多的优点,因为前几种方式,都需要将岩粉返上去,而火攻好像就不用,似乎是岩石直接就被气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只是听闻,没有亲见。
钻孔的方法有很多种,有用钻头的,有用锤击的,有用水冲的,有用火攻的。钻头一边 ...

记得上次看一集,也是钻探地热的,一个钻头3万美元。

网友:
探索频道有讲述热压钻的节目,几年前的,关于美国地热发电站开发的内容,用氢焰烧融岩石,节目里面有小型演示实验,氢焰烧灼花岗岩,比金刚石钻速度快,建议你找这个节目来看

网友:
地热开发发展迅速,国内多在2000米到3000米深度,地质情况不同,深度不同,也不是在这个深度都有热水,即使有水温也不同,水量也不同,在50℃到90℃。深层地热开采,工艺不同,有采用注水取汽的,温度很高,在200℃到300℃,可以用来发电。
对于深层地热井,采用传统钻井工艺,施工速度慢,周期长,费用高。采用热压钻进,突破了传统钻井工艺。但这种工艺设备仍处于试验阶段。

网友(点评):
我感觉我们人类对地球太残忍了,割它肉(煤),吸它血(石油),现在还吸精气(地热)。地球虽然没哟生命,但是一切事物有因必有果,世界末日是难免的了,不是宇宙爆炸造成(自己生命终结),而是人类造成。

网友(2012-03-27):
这种钻探方式值得探究一下,地热从长周期来讲,是经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