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油路上的电磁阀发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2-05):
液压站油路上的电磁阀发热是什么原因?还有油箱温度升高有哪些原因?谢谢指教!

网友:
本人对油压不是很懂,油 的稳定升高?油压泵工作时间长了就会发热,因为是高压。所以一般油泵输出的油路都有风冷却系统。电磁阀发热和油温也有关系,或许是质量不好的电磁阀也会发热,发热有个范围吧!你工作的环境,电磁阀工作的频率。我们有台冲床,油泵每天24H工作,油泵马达正常温度都在50-70度左右,马达上面有有油路散热片起到冷却油路和马达的左右。

网友:
发热是有二种,一是液压产生滴,一是电气产生滴。
液压产生滴发热可能是阀选型不对,通径小了,流体通过阀孔时产生了节流现象。有时也会产生阀芯瞬时振动现象。。。
二是电磁铁顶杆尺寸有了问题,推不到位,引起发热。
热油进入了系统,使整个系统发热量变大。
俺 上面所说多是猜测是阀产生滴。实际上在系统中产生发热现象存在于很多地方,如,油管选取用不当,细了。管道弯曲过多。系统经常处于节流状态工作,等。。。也就是说系统存在各种节流损失。系统效率过低。
主要要看你滴系统到底是乍样滴。。。

网友(点评):
请问你是哪地方的?写完每行每段后句都带“滴”……

网友:
一般来说,油温的升高原因有:系统本身设计的不合理(比如冷却系统的设计,油箱容积大小和外形设计,泵本身啊等)等,还有系统溢流阀长期在高压下工作,电磁阀发热原因也有很多,看看电源,看看电磁阀所连接油路块死否毒死等,但具体还得看看当时的工作情况来定

网友A:
1.电磁阀线圈质量不好
2.电磁法阻力太大

解决:更换正规大厂家的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磁阀线圈质量不好
2.电磁法阻力太大

谢谢,我们公司的老师傅指导的时候也说是线圈的问题,那邮箱发热有那些原因?

网友:
油箱发热是系统没有设计匹配好,没有达到热平衡

网友:
关于电磁阀发热的问题,1.电磁阀线圈工作发热,2.电磁阀工作时阀芯摩擦发热。一般都是线圈比较热。但是一般不超过60度都是正常的。
关于油箱温度升高的问题,1.油箱设计不合理,使液压系统散热效果降低、系统发热。2)散热流量较小,冷却器安装位置不合理。
                             佛山市景新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谢先生  QQ:171806988

网友:
很多是堵塞原因,还有的是油粘度太高的原因

网友:
个个觉得:一部分是功率损失,一部分是超负荷引起

网友(2012-03-12):
我不懂!只是我个人的 想法 !油箱发热是不是 容积有点小啊 !还有我们一般发热大多是从溢流阀的T口产生的 是不是溢流阀选得小了装了冷却器了没啊

网友:
溢流阀的溢流是发热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好在非工作时间里让系统卸载。

网友(2014-06-21):
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小伙伴们的智慧是无穷滴啊。点赞

网友:
管道油箱冷却等多种原因

网友:
长见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