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A/D模块报警怎么解决

楼主(2012-02-05):
  求教各位大侠:
          小弟有一个三菱FX1N  PLC  加了一个A/D模块 安装后模块一直报警, 在带电的状态下,将模块拔下来重新接上报警就自动解除   模块换了两个都一样的现象。
            每个模块在第一次通电使用的时候 都有“冒烟”的现象。 但之后模块只要重新接插上又都正常可以用。         求解?

网友:
是否电源弄错了?有的PLC与模块是可设置电源输入的。如DC5V,DC24V或AC100,AC220。

网友:
既然换了好多块都是这个情况,那么就能排除模块质量与PLC质量等都没有关系,检查一下输入电源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