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减压阀?

楼主(2012-02-05):
      按气流的流动方向,首先安装空气过滤器,然后
安装减压阀,最后安装油雾器。主要流动方向,不能
把进口出口装错。减压阀最好竖直安装。
   装配前应把管道中的脏物吹掉,洗取阀上的矿物
油。滑动部分表明要涂润滑油,保证阀杆与膜片同心
为延长减压阀使用寿命,不使用时应放松手柄回零,以免零件长期受压产生变形,影响调压精度。

网友:
为什么减压阀最好竖直安装。

网友:
看看Festo培训教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