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穴现象有什么危害,产生的原因,如何防止何减少?

楼主(2012-02-05):
为了减少气蚀现象,应使液压系统内所有各点的压力均高于液压油的空气分离压力。例如应注意油泵的吸油高度不能太大,吸油管径不能太小(因为管径过小就会使流速过快从而造成压力降得很低),油泵的转速不要太高,管路应密封良好,因油管出口应没入油面以下等。总之,应避免流速的剧烈变化和外界空气的混入,汽蚀现象是液压系统产生各种故障的原因之一,特别在高速、高压的液压设备中更应注意。

网友:
管径比较均匀,突变少,增加背压等

网友:
空穴的危害有:1汽蚀;2油液老化、3噪音;4振动;5发热;

网友:
邮箱上面 油磅下面、减少震动、

楼主(2012-03-14):
绝对不是的,我是结合资料书自己总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