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臂钻维修,花键轴拆不出

楼主(2012-02-05):
我有一台ZY3725的摇臂钻,在175档时老脱档,拆开看是四联齿轮需要更换,可齿轮中间的花键轴要怎样才能拆的出呀,想换可就花键轴拆不出。

求高人指点维修,谢谢。

网友:
从立柱孔那里卸主轴或在花键轴上打个中心螺纹拉出来。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网友:
如果你那里有行车的话,就把摇臂整个都吊出来。直接用榔头把花键轴敲到立柱孔里,我这边就是这样修的很方便的。

楼主:
我这就是没行车呀,有没有其他的法子呀,我拆开了,从电机这边拉不出来,里面有齿轮卡住的。

网友:
就要把摇臂整个弄下来都找几个人就行了好弄

网友:
要把摇臂和变速箱拆开,从连摇臂那边可以拆出来,

网友(2012-06-18):
(⊙o⊙)哦,原来可以这样的,我们做花键轴,就是也不是很明白的,拿出来好麻烦

网友(2012-08-11):
看看解决了没有呢,我们就做花键轴,也需要这样的知识

网友:
拆不出来???是液压变速吗?  怎么会拆不出来呢  中间有横销钉锁住吗?   上图片图片  隔山打牛不好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