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catia界面中中心三个平面找不到?

楼主(2012-02-05):
我第一次的时候中间是有三个基础平面的 但是当我画完一个保存了之后再进就变成如图说是 没有XY XZ YZ三个平面了 请大神们指教 多谢!!

网友:
看树上不是还在的嘛。右击树上的平面,然后定位。

网友:
有的啊 定位就行了 就是那个十字架的图标

网友:
楼主用过proe吧,怎么非要把三个平面摆在桌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