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中N代码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2-05):
求大家帮忙解决   谢谢大家

网友:
表示序列!叫做顺序号,用来区分每个程序段的号!
前面的序列号必须比后面的小,增量必须是整数(貌似)!
举个例!
O0001;
N1G54;
……

N25……;
……

GOTO25;
……
M30;

网友:
程序段号,可以设成自动插入,也可不自动插入。
最重要的功能是跳转的标志,涉及跳转时,必须有而且不能有重复。其他情况下可以没有,不影响程序的运行。

网友:
数控程序编制的内容及步骤

数控编程是指从零件图纸到获得数控加工程序的全部工作过程。如图所示,编程工作主要包括:
(1)分析零件图样和制定工艺方案
    这项工作的内容包括:对零件图样进行分析,明确加工的内容和要求;确定加工方案;选择适合的数控机床;选择或设计刀具和夹具;确定合理的走刀路线及选择合理的切削用量等。这一工作要求编程人员能够对零件图样的技术特性、几何形状、尺寸及工艺要求进行分析,并结合数控机床使用的基础知识,如数控机床的规格、性能、数控系统的功能等,确定加工方法和加工路线。
(2)数学处理
    在确定了工艺方案后,就需要根据零件的几何尺寸、加工路线等,计算刀具中心运动轨迹,以获得刀位数据。数控系统一般均具有直线插补与圆弧插补功能,对于加工由圆弧和直线组成的较简单的平面零件,只需要计算出零件轮廓上相邻几何元素交点或切点的坐标值,得出各几何元素的起点、终点、圆弧的圆心坐标值等,就能满足编程要求。当零件的几何形状与控制系统的插补功能不一致时,就需要进行较复杂的数值计算,一般需要使用计算机辅助计算,否则难以完成。
(3)编写零件加工程序
    在完成上述工艺处理及数值计算工作后,即可编写零件加工程序。程序编制人员使用数控系统的程序指令,按照规定的程序格式,逐段编写加工程序。程序编制人员应对数控机床的功能、程序指令及代码十分熟悉,才能编写出正确的加工程序。
(4)程序检验
    将编写好的加工程序输入数控系统,就可控制数控机床的加工工作。一般在正式加工之前,要对程序进行检验。通常可采用机床空运转的方式,来检查机床动作和运动轨迹的正确性,以检验程序。在具有图形模拟显示功能的数控机床上,可通过显示走刀轨迹或模拟刀具对工件的切削过程,对程序进行检查。对于形状复杂和要求高的零件,也可采用铝件、塑料或石蜡等易切材料进行试切来检验程序。通过检查试件,不仅可确认程序是否正确,还可知道加工精度是否符合要求。若能采用与被加工零件材料相同的材料进行试切,则更能反映实际加工效果,当发现加工的零件不符合加工技术要求时,数控机床,可修改程序或采取尺寸补偿等措施。

文章转自互联网,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客服,24小时内删除信息。数控机床网上市场www.shukongcn.com

网友:
就是顺序号,就像我们分点,1:~~
                                       2:~~
                                       3:~~
                                       ....
                                       N:~~

网友:
N代表顺序号字
比如N10意思是第一步   N20就是第二步以此类推。
其实加工中基本上都不写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