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加工中心铣锥度螺纹程序怎么弄?

楼主(2012-02-05):
怎么用加工中心铣锥度螺纹程序怎么弄?

网友:
最近也在关注这个问题,新手不太懂
http://www.0411djc.com/

网友A:
G0 G54 G90 X0 Y0 ;
G43 H1 Z0 M3 S5000 ;
#1=0;
#6=15.;
WHILE[#1LE3240.]DO1;
#7=1/32*[#1/360.]+#6;
#5=#7*2.209;
#2=[#5*cos[#1]];
#4=20209/360.*#1;
#1=#1+1;
G1X#2Y#3Z#4F2000;
END1;
G0G54G90X0Y0;
G91G30Z0M5;
M30;
这是我自己编的加工美制管螺纹2.209螺距的宏程序,在机床上面试过。用现在的精度去加工,机床计算速度跟不上,实际进给才能达到700.这样的精度做出来的螺纹完全不行。。。要是在提高精度的话机床进给只能有7了。。那就没啥意义了。。希望有高手支招。。

楼主(2012-07-08):
引用 网友A:
G0 G54 G90 X0 Y0 ;
G43 H1 Z0 M3 S5000 ;
#1=0;

各#代表什么含义
请解释一下

网友:
伟大的宏程序

网友:
其实npt螺纹有很多中加工方法

楼主:
上点大家一起看看  啊

网友(2012-11-03):
如果锥度比很大,完全可以用相似法加工,误差在螺纹公差等级之内。

网友B:
没有铣过。厂里铣螺纹都用单刃螺纹铣刀,螺旋下刀即可。
如 G91G02X0Y0Z(螺距)I(圆心增量坐标)J(圆心增量坐标)F()

网友(2013-10-30):
引用 网友B:
没有铣过。厂里铣螺纹都用单刃螺纹铣刀,螺旋下刀即可。
如 G91G02X0Y0Z(螺距)I(圆心增量坐标)J(圆心增 ...

铣锥螺纹怎么编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G0 G54 G90 X0 Y0 ;
G43 H1 Z0 M3 S5000 ;
#1=0;file:///E:/sk/Image/程序相关/20E17F~1.JPG螺旋插补一段程序就可以,点位要算的精确些,否则会报警螺旋插补误差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G0 G54 G90 X0 Y0 ;
G43 H1 Z0 M3 S5000 ;
#1=0;

大侠玩宏程序高手啊

网友:
宏或G1走点再或者变径圆弧(需机床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G0 G54 G90 X0 Y0 ;
G43 H1 Z0 M3 S5000 ;
#1=0;

你的井3哪来的??能不这样忽悠人么

网友:
用mastrcam 全园铣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