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粗糙度检测数据解读,请教

楼主(2012-02-05):
45钢工件,车10 +-0.005内孔,使用镀层刀数车油切,1700转0.03进给。车完后表面粗糙度要求达到JIS1994年标准中的三个倒三角,即Ry不大于6.3,现在经过再三调试,始终无法达到上述目标,以至需要办理特别使用许可才能用。请有表面粗糙度检测经验和加工经验的达人看看我的检测数据,替我分析下是刀具刚性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检测数据中的前三张分别是换 新刀加工---半小时加工后---一小时加工后,Ry 从6.51增加到9.36。

网友:
应该不是刀具刚性问题....

网友:
你刀具是不是磨损比较大..

网友:
做什么样的单
需要这么精密的检测工序
楼主
介绍一下

网友:
楼主的检测工具挺好  坐等高手解惑

网友:
用陶瓷刀片试试

楼主:
精密传动用的齿轮毛坯,需要和轴做配合用。刀具是加工小孔的刀,受制于刀架悬伸很长,怀疑是有震刀导致粗糙度不良。和鬼子理论了半天只叫我试验证明给他看。所以就发个上来给大家看看,替我找找问题是出在哪里的?

网友:
请问:你的粗糙度是用什么方法检测出来的。

网友:
您是来说明您的粗糙度仪有多好吗?要分析请说清楚,孔的深度。材料的硬度!10MM孔用镗的,刀本来就没有刚性!!45#本来就很难出光洁度,做齿轮的我估计硬度应该有!转速提高!余量留多点!

网友A:
给看看那零件和刀具、参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看看那零件和刀具、参数吧?

45钢生材,无热处理。全自动数车,盲孔,深7.5。精车刀是京瓷PR930材质镀层刀,切削参数上面有写。粗车是普通硬质合金刀,精车直径方向切深0.1。我看检测数据,发现好像表面不是那么的规律。以前测外圆测下来的是很均匀的波浪线,这个测下来就很杂乱。不知道是不是刀有什么问题?

网友B:
有没可能是铁屑导致划伤呢。
RY是一票否决,不是平均。
假如不换刀,冷机比热机好,那就要考虑冷却的问题,油热后会导致冷却压力下降。
还有遇到刀在垂直轴上,丝杠间隙大导致的振刀从而光洁度降低的。

网友(点评):
用同样的刀同样的参数,拔一刀外圆,比对一下。如果外圆没问题,那一定是排屑的问题。

网友A:
没看见刀具型号,刀尖圆弧是多大的? 刀片型号呢?参数说了一半,哈哈 !

网友:
工艺好复杂,等待高手救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刀具型号,刀尖圆弧是多大的? 刀片型号呢?参数说了一半,哈哈 !

是什么03系列的刀片,小米粒那么大一个。刀杆柄直径10,最小加工直径是5,加工深度24。受制于机床刀塔,伸出有25,由于刀杆切的部分只有4.8直径,所以我怀疑会不会有震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可能是铁屑导致划伤呢。
RY是一票否决,不是平均。
假如不换刀,冷机比热机好,那就要考虑冷却的问题 ...

切屑划伤?明天加根高压喷油嘴试试。我精车余量就放了0.1,精车后的切屑是很细很长的。断屑不好。不排除划伤表面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刀具型号,刀尖圆弧是多大的? 刀片型号呢?参数说了一半,哈哈 !

忘了说下是刀尖0.1,精密加工用刀片。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还真的不懂

网友(2012-07-19):
不懂,有没有高人给分析分析,我好学习学习!

网友(2012-11-23):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下是刀尖0.1,精密加工用刀片。

大侠,最终是否如“螺旋线”大侠所说?

网友:
一般车床能加工到Ra1.6已经是极限了,Ry约为Ra的5倍左右,就你这几张单子来看,刀具磨损很快,用这样的刀,徒然费时费钱。换刀,适当增加刀尖圆角。或者干脆换工艺,考虑一下加一道磨削吧。

网友:
机床本身精度已经到了,客户要求粗糙度的临界点,再加上刀具的磨损,必然的

网友(2013-11-09):
用R0.4的带镀层成形刀头加工,刀头越尖做出来的表面反而不光,你试下

网友(2014-03-13):
好高端的样子  , 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表示这些东西都在书本上接触过,但只是皮毛 ,很想学习这个。

网友(2014-07-01):
建议提高l转速,分多次切削,减少F

网友(2015-01-09):
你的切削速度达53.3m/min,刀具磨损较快。降底转速看看瞧!

网友(2015-06-15):
扒外圆很规律和内孔杂乱基本没有太大的关系,首先排屑,第二刀具的运动方向决定了刀的受力(考虑震刀),还有你多拿几件工件,在每个工件上做上三个同样的标记,记得等分,然后出来后分别检验每一个工件上的三组标记的粗糙度,这样出来的话数据才具有可分析性,相同的孔,不同的母线和圆周层的粗糙度是不一样的。给你说一下轴承里面的钢球吧,那么光的东西检测不同的位置,出来的粗糙度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切削速度有点高,切削速度高对刀具的磨损越快,所以表面质量不好,所以要合理选用切削速度,你这个是按照刀具的参考参数给的切削吗?

网友:
很好的案例

网友(2015-11-13):
学习下,正研究粗糙度。

网友(2018-07-23):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