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阀是什么阀?应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2012-02-05):
这个阀是什么阀?应用在什么场合?哪里有这个原本?谢谢

网友:
双向调速阀?  不知道对不对,个人意见,呵呵

网友:
看上去像桥式电路。缓冲稳压作用?没见过

网友:
没见过,求高手指点。。。。。。

网友:
桥式液压块,原理同桥式电路相似。双向导通中间节流,调速。

网友(点评):
完 全 同 意

网友:
调速阀加整流板。
如力士乐系滴Z4S和2frm滴组合
主要功能是进出多能调节流量。

网友:
带整流板的调速阀~~~~~~~~~~

网友:
从原理图上看,是双向的的,还带调速的。所以是双向调节阀

网友:
调速阀加整流板。调速较好

网友:
桥式连接调速阀,一般应用同步回路上 保持执行原件速度平衡
不过该图上那个和调速阀并联在一起的单项阀有些莫名其妙 没见过这样搭配的而且左上角的单向阀方向是不是反了啊?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调速阀加整流板,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公司就有。

网友:
需调速,和整流的条件下

网友:
它叫 整流回路,中间的节流阀 一般用调节灵敏度高的,流速阀

网友:
可以让介质 双向流动中都经过 中间的调速阀

网友:
双向调速阀,可以用于液压缸双向节流同步回路。

网友(2012-03-09):
没见过!只是感觉装个节流阀就好了  !呵呵 个人意见  不懂只是猜测

网友:
单向阀群组与调速阀组成的桥式整流回路。
左上角的单向阀方向倒是没错。不过这个与调速阀并联的单向阀确实有些莫名其妙啊。没看出来起啥作用。倒是双向都截止,不知意义何在?

网友:
桥式液压块,原理同桥式电路相似。双向导通中间节流,调速

网友:
没见过,是什么阀啊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