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橡胶有什么好的刀具(或者方法)?

楼主(2012-02-06):
感谢这么多社友关心!现在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详细情况,请见49#。

要在橡胶板的凸面上开一道槽(如图中红色线条画的部分),而且底部要平整,请问有什么好的刀具?或者有什么好方法?因数量较多,最好有手提的电动机械,如键槽铣刀之类等的。
补充橡胶板的参数:
拉 伸 强 度 ≥13Mpa;

硬度(邵尔A) :55度±5度;

密      度(g/cm3): 1.35

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东西用较薄的刀片蘸点水或基它润滑剂之类用刨床之类快速进给是否可行,个人认为,硬度较低,磨削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用较薄的刀片蘸点水或基它润滑剂之类用刨床之类快速进给是否可行,个人认为,硬度较低,磨削较难。

感谢小白菜友!
橡胶板有1平方米,现正在地盘安装,没有条件上机床,曾經試過用木工鑼機開坑,就是很難整平坑底,不知有沒有特別的手提电动機器!?

网友(点评):
这个硬 度是否可以将板卷在桶或轴上压紧,用车床加工

网友B:
用切橡胶的锯片铣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切橡胶的锯片铣刀试试.

感谢!
用什么手提的电动工具可以安装这刀具?

网友(点评):
用手动打磨机试下。

网友:
最好上卧铣吧,手工打危险,不好掌握,打的也不平直.老马公司主要做什么呢,看有合作机会没有.

网友(点评):
呵呵,十分感谢!只是没有条件上啊!公司是做饮料项目和生产阀门的,这里的东西是份外的事。

网友C:
考虑切割瓷砖的手提式的机器。我用来切割亚克力板

网友(点评):
同意,另外加上LS的锯片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切割瓷砖的手提式的机器。我用来切割亚克力板

感谢!
切割两边的槽可以,但宽宽的坑如何整平呢?

网友(点评):
用手动打磨机,整平可以换棉质的抛光砂轮。

网友:
还是采取砂轮磨好点,比较平整,没毛刺,

网友(点评):
这个硬度有点低。

网友:
用手提电磨头,砂轮采用丽都60#_100#的白刚玉砂轮,大小根据你的槽的尺寸用金刚笔修整。

网友D:
在上几期的我爱发明里看到有简易的水切割机,它切橡胶边缘整齐,而且没有异味,简易的水切割机个子小,价格应该不贵的就是不知道现在有木不这样的机器卖。

网友(点评):
呵呵,关键是我这里不是单纯的切割,还有平整。

网友:
试试电热切割呢,前些天看到造物小百科做自行车那一集有一个可以参考的小机器,手工的,可以找一下看看

网友E:
老马,您的物件真不好做,用砂轮怕摩擦力太大,弹性又特好,搞不好会把工具砂轮弹回来。
1\用小号的砂轮慢慢整相对安全系数高点。
  2\如果不是太大是弹性的橡胶,可以考虑成型磨削,手动砂轮机,装一个等宽的砂轮,一次到位,最好有固定装置。
   3\记得有一个气动铲子,不知道合适否,我今天网速太慢才9k/S,您自己找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马,您的物件真不好做,用砂轮怕摩擦力太大,弹性又特好,搞不好会把工具砂轮弹回来。
1\用小号的砂轮慢 ...

找到这一款,不知好用否,呵呵

网友E:
铲子不对吧,要有个垂直角度的才行,不然行程长了,怎么清根呢?
另外 ,您是要多宽多深的呀,还没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铲子不对吧,要有个垂直角度的才行,不然行程长了,怎么清根呢?
另外 ,您是要多宽多深的呀,还没说呢!

宽度30mm左右,深度与原来的沟槽平齐,15mm不到吧。

网友:
说心里话,对这个材料不是太了解。太宽太深,一次加工的阻力很大,不一次加工又麻烦,估计您还有场地呀、设备什么的限制。
如果是和再生橡胶一样很糟(可以用锉刀锉动一点)的话,那就好办了。
如果是很有弹性的话,就不好做。

网友(点评):
是啊!现在只能够尝试尝试。

网友:
  橡胶件的刀要求锋利。很锋利的,不然就会发生啃咬。
感觉还是用刨床机会大点,但刀具要非标的。
卧铣床加工可能会有翻边啃咬的痕迹。立铣加工也可能是一样,除非来回走刀,消除啃咬痕迹,但效率低了。

网友:
还有一招:
先用卧铣床安装两盘橡胶切刀将30宽度和15深度切出;
  然后用钩底刀将地面勾出。
      橡胶切刀可以买到,这把钩底刀就要花点精力了。

网友(点评):
呵呵!地盘可没有条件上卧铣哦!

网友E:
材料质量如何?   没感觉呀,这又摸不到,看不到的,如果可能您先试一试,砂轮机装砂轮直接磨吧,千万注意安全,切深一点一点的增加,一定要稳固的抓住砂轮机,跳动厉害就不要搞。
   其实 上车床也是一个好办法,只要车床可以了,一米的长度,弯曲后就300多的直径,橡胶车刀,几分钟搞定,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材料质量如何?   没感觉呀,这又摸不到,看不到的,如果可能您先试一试,砂轮机装砂轮直接磨吧,千万注意安 ...

呵呵,这橡胶里面包有钢板,硬邦邦的,不能卷!

网友:
两边的槽如果是已经开好的,以两个槽定位,做个辅助定位装置,中间用手枪钻、手锯、或者木工的刨子,来回推动加工,多次调整,应该能做到平整。
一直不明白老马说的“坑”是指哪里,用两个平槽定位,中间不管用什么装置,最后肯定能平。

网友(点评):
呵呵,“坑”广东话里有“槽”的意思!

网友:
我觉得磨橡胶的味很难闻,如果有电化学腐蚀的加工方法就好了

网友:
我看过人家切泡片时用的那种方法应该适合你,好象是用电流把一根丝加热到一定温度,然后用那根丝来切割!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知道的说下啊!

网友:
角磨机+磨片+靠山+时间+耐心+责任心

网友:
木工的开槽机,我觉得应该可行,

网友(点评):
开槽完了后如何切取中间的部分,槽底如何整平!

网友F:
不知道那种每分钟5万转的CNC能不能铣。大一点的做精密塑胶模具的加工厂有这玩意。

老马你还是买个超声波切割刀试试,这个是橡胶塑胶行业的设备,比较可行。

网友:
回憨老马  开槽完了后如何切取中间的部分,槽底如何整平!
我是在百度上找的图片,我觉得机器部分很合适,像这种夹持刀具的部分应该是很多通用的,也很方便自己加装或改装,

网友:
你到轮胎厂看看就知道啦!我记得我在轮胎厂是 ,切割口两边用东西压住,一个电机上的锯片在导轨一走就可以拉

网友:
用木工手提雕刻机  估计可以  那个东西转速高     20000来转

网友:
我那天看中央电视台的科教平台里介绍了一下水刀切割,不知道那可不可以。

网友:
低温下胶板的切削性能会有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那种每分钟5万转的CNC能不能铣。大一点的做精密塑胶模具的加工厂有这玩意。

老马你还是买个超声波 ...

大侠推荐的这个估计应该可以,正准备买来试用,谢谢!
--------------------------------------------------------------
    超声波切割机的原理与传统意义上的切割完全不同。它是利用超声波的能量,将被切割材料的局部加热熔化,从而达到切割材料的目的。所以超声波切割不需要锋利的刃口,也不需要很大的压力,不会造成被切割材料的崩边、破损。同时,由于切割刀在做超声波振动,摩擦阻力特别小,被切割材料不易粘在刀片上。这对粘性和弹性材料、冰冻材料,如食品,橡胶等,或不便加压力的物体切割,特别有效。
     超声波切割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它在切割的同时,在切割部位有熔合作用。切割部位被完美地封边了,可防止被切割材料组织的松散(如纺织材料飞边)。
     超声波切割机的用途还可以扩展,如挖孔,铲挖,刮漆,雕刻,食物切割、分条等等

网友:
室内装修有种剃线槽的工具是手提电动的应该可行

网友G:
前辈:可否用成型砂轮磨削,我曾经用此法磨削石棉保温板开V型槽,卷成管状,厚50毫米,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没有看到最后9楼和10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辈:可否用成型砂轮磨削,我曾经用此法磨削石棉保温板开V型槽,卷成管状,厚50毫米,

少量的可以磨,但现在量大,磨太慢啦!
谢谢您!

网友E:
期待效果!
  那超声波还能对钢件的超精加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效果!
  那超声波还能对钢件的超精加工吗?

呵呵,暂时还没有看到!

网友:
水刀符合要求。不行估计就是用大型剪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上几期的我爱发明里看到有简易的水切割机,它切橡胶边缘整齐,而且没有异味,简易的水切割机个子小,价格 ...

切口是非常平整的,在切割过程中没有升温现像的哟,关键是现在市面上有没有这种机器出售

网友:
球头铣刀铣下去一定深度 剩下的也就槽子两侧余量大点 砂轮磨也好 橡胶刀割也好 会快很多 也会比较平

网友:
买一个手持式的电刨,刀片宽度改一下,或者线切割一下,切削深度按照你要求来调就可以了,最好两边放两条导板做为导轨,效率很快的

网友:
木工用的电刨或许可以吧转速一万以上比较高,改制下刨刀宽度,两片刨刀参考群钻方式磨出缺口。用角磨机云石机都太危险了。

网友:
这个还真有点难度,材料有弹性,还要清底

网友:
能不能把橡胶冰冻后再加工,有这么用的啊。
呵呵,可以试试呀,简单,而且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设备了。

网友:
以两边槽为止口,在红线两边铺平板用重物压实,用电木铣铣出就行。这样既可以保证槽的直线度又可以使底面平整(前提是板要直要平)。把铣刀的前角磨大一点,使铣刀刀刃虚一点就不容易起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那种每分钟5万转的CNC能不能铣。大一点的做精密塑胶模具的加工厂有这玩意。

老马你还是买个超声波 ...

感谢这么多社友关心!现在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我们去了解过橡胶超声波切割刀,但供应商介绍,这款产品操作有点难度。但有另一款同类型工具:橡胶开槽机,其效果如下:

网友(点评):
这么神奇? 请问老大 是什么原理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

网友:
  超版 老大:   还是这工具好!  效率高吗?  噪音如何?

网友:
橡胶开槽机专业工具啊

网友(2012-05-29):
老马前辈,橡胶开槽机效果怎样呀?

游客

网友:
从样板的效果看,应该OK!

网友(2013-05-28):
学习了    工具非常好

网友(2014-12-03):
可以尝试一下水刀。水刀可以对任何材料进行任意曲线的一次性切割加工(除水切割外其它切割方法都会受到材料品种的限制);切割时不产生热量和有害物质,材料无热效应(冷态切割),切割后不需要或易于二次加工,安全、环保,成本低、速度快、效率高,可实现任意曲线的切割加工,方便灵活、用途广泛。水切割是目前适用性最强的切割工艺方法。

网友(点评):
感谢!我有部分产品就是使用水刀切割的,但挖坑就不能啦!

网友:
左右都有糟。定位了在中间推一刀完事,

网友:
壁纸刀片可以吗

网友(2015-01-04):
轮胎的切割我是知道的,和这是橡胶板应该一样可以。一般有三种切割方式,一种是金刚石带锯切割,第二种是水切割,第三种是专用金刚石线切割。可以一起沟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