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皮紙折盒自動化設備

楼主(2012-02-06):
大家好,我第一次接到有关包装方面的案子,就是将状牛皮纸折成盒,请各位多给点意见,无限感激!
1.如何实现自动送料
2.折盒步骤如图,完成折盒需要放入一本說明書,說明書需計數,然後送入流水線,什么样的结构适合
3.每小时产量1500~2000PCS.
4.要求機台噪音小

网友:
这个是牛皮纸,还是瓦楞纸?

网友(点评):
动作较多

网友A:
纸盒轧形时,要顺便把折弯线都压出来,方便成形。纸板厚在0.5MM以上的话,可以考虑层叠弹匣式送料。不足0.5MM的,用真空吸盘送料。折弯动作,从上到下运动,分步完成。这样做结构小,简单,缺点是速度慢。要速度快的话设计成流水线式,但对结构和机械精度要求高。
像你这一分钟要求折30个,属于高速了。单机上下式折弯无法满足要求,只能采用流水线式多工位折弯组装。

网友(点评):
方案基本说出来了。

网友(点评):
流水线式多工位折弯机的成本比单台上下式折弯的高了去了,不知道楼主这样做合不合算?纸盒一个月有多少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盒轧形时,要顺便把折弯线都压出来,方便成形。纸板厚在0.5MM以上的话,可以考虑层叠弹匣式送料。不足0.5 ...

谢谢,厂商来料已经有压好折弯线,纸板厚板为1.8mm,
目前产线有4个人在作业以上动作,所以公司想改为自动化代替,机台成本不能太高啊

网友(点评):
那只能做半自动的了,成本低很多

网友(点评):
一个月有多大量?

网友(点评):
大约每月300K,两班制,每月生产10天,按每个人工按2500元/月计,即4*2人*83元*120天=79680元,公司要求至少机器要在一年内回收成本

网友(点评):
这点钱是有工钱没料钱,没有人感兴趣。

网友:
到哪都能学习

网友:
考虑半自动,省三个人。成本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