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变速箱耗功的简单估算方法,请教

楼主(2012-02-06):
日前,有一机械耗能较高,年前已坏,节后要维修,大家议论说不用变速箱,而且环能节能,但不知道怎么估算。(同样的机械,有厂家把原来15kw改用10kw,10kw时是使用变速箱的,如果去掉变速箱的话可能还会降耗),估计扭矩没多大关系,主要耗功的部分是摩擦传动。

网友:
15KW怎么会比10KW节能呢?

网友:
这个看你的使用环境哈,如果是单纯的减速箱,是不能节能的,而如果是你用变频调速的话,就能够实现节能和调速的双重目的。如果你能说的清楚一点,我或许可以帮你一下下的,之前就是做节能改造的

楼主:
去掉变速箱。使用plc变频调速可以节能的,使用多大功率电机上需要估算原来变速箱的功耗,机械设计功耗时是不是有实际功耗除以(齿轮变速)0.65-0.85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