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T_13319-1991_形状和位置公差_位置度公差

楼主(2012-02-06):
GB-T_13319-1991_形状和位置公差_位置度公差

网友:
问题还是答案?

网友:
国内的形位公差标准太落后啦,远没有ASME Y14.5这个标准好用

网友:
建议放到测量版块。  以后容易找到。

网友:
楼主在分享你的资料的同时建议你把里面的基本情况描述描述

网友:
描述清楚点 啊。。。大侠  存点分不容易啊~~

网友(2015-04-24):
3 ?6 v" c7 p' T* N: ^国内的形位公差标准太落后啦,远没有ASME Y14.5这个标准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