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蜗杆,大家拍砖

楼主(2012-02-06):
论坛数控宏程序被吵的沸沸扬扬,却可看而不可用。今发一通俗易懂,可用性超广的程序。虽是截图,但也原创。望大伙多多拍砖。

先确定好刀路

计算好刀路

程序简图

刀路预览

楼主:
一直没有时间时间去弄:数控车在车削螺纹的过程中,更换螺纹车刀或从磨而使道具位置改变后,如何去对刀的帖子,很抱歉。而最近机械加工区一度冷淡,对此感到非常的失落。

网友(点评):
是啊,少有新东西发上来了。这段时间大家都忙着过年吧,辛苦一年该去拉动内需了。我才算了一下,一万块没了。

网友(点评):
一直不觉的中途对螺纹刀是件难事

网友:
这样做蜗杆实在是太累了!

网友(点评):
数控车是很累,但机器一般不会觉得累的吧!旋风铣铣一下多简单,可咱没那玩意呀。在说效益也没咱这做的高。

网友:
这是架刀的方式啊!写程序累点,但刀具寿命长啊!避免了三边切削!尤其是大模数的。

网友A:
用宏程序做蜗杆比你这个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宏程序做蜗杆比你这个方便多了!

并不是任何机床都有宏程序的功能。

网友(点评):
呵呵,有道理!如果叫我去面试一个数控车的工作,假如系统不能使用宏程序,那么我宁愿不做这个工作...

网友(2012-04-28):
你用的什么软件 请问

网友:
还有对于楼主说的论坛很多加工蜗杆的程序可看不可用一说我不赞同,你都没有把程序认真理解过,怎么就知道很多程序可看不可用呢???如此的盲目妄下定论不是一个技术工应有的水平啊...

网友:
有关于宏程序加工的,请发表。

网友:
宏程序,宏程序,大家天天炒作宏程序,像这样的东西在网上到处可以搜到,我个人觉得不管是做模具还是产品,编写它是为了本厂产品加工的模块化,如指令化,方便操作员编程也方便了加工,并不每个厂都有蜗杆加工,也不一定都有复杂的型面加工,如何编写适合自己工厂加工的宏程序那必须要把它弄懂,并不靠在网上下一些加工复杂产品的东西来,

网友:
楼主的方法很好。嘿嘿,宏程序想要玩玩就玩玩,不想玩就不玩

网友B:
换个思路也不错,我不懂宏程序    牙底圆弧螺纹用尖刀车,照样用普通程序,也不用什么子程序,宏程序,仅用了MASTERCAM导出螺纹起始点坐标文本文档,用个DOS批处理程序,自动编程,绝对错不了,USB一插,搞定!!!根本不用检查,根本不用想多少,用最简单的组成最复杂的只是用个批处理程序
       什么包络环面蜗杆,只不过是用个G99加个F指令,我在网上看到的宏程序基本上都可用电脑编程,我朋友编的宏程序只是变螺距变牙尖圆弧R值。可我至今还看不懂,当然我所加工的东东不要用到,所以也没去想

网友:
其实不管什么程序,宏程序也好,普通程序也罢。只要符合自己的工艺要求,能干出好的产品就是好程序。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2012-09-04):
引用 网友B:
换个思路也不错,我不懂宏程序    牙底圆弧螺纹用尖刀车,照样用普通程序,也不用什么子程序,宏程序,仅用 ...

到了今天居然还有人记得批处理这个词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