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一些塑料齿轮,数量不多,伤脑筋

楼主(2012-02-06):
我想加工一些塑料齿轮,数量不多,考虑开模具成本不合算。现在上透了脑筋,请给位大侠指教。
我的齿轮要M1.5,Z21 ,Z24,Z33等好几种规格的,关键是齿轮孔想做成D形的,不知怎么做。

网友:
齿轮直接滚齿就行,孔做D型,机加工难了,不易保证同心。如果一定要D型内孔,可以镶钢套。

网友A:
拉刀可以加工;

楼主(2012-04-20):
引用 网友A:
拉刀可以加工;

哈哈,这位仁兄突然点醒我,差点忘了用拉刀来加工。哈哈哈哈哈,甚是感谢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考虑过激光切割吗,误差在0.1以内大致

网友:
还想你介绍钟激光堆积的办法,这在塑料件做设计样品时常用到,要点费用,但比开磨具便宜多了

具体是你提供塑料件的三维模型,他为你堆积出一样的产品

精度也在0.1

网友:
激光堆积精度太低, 还是用精雕机做吧.精度0.05应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