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轨车床如何校水平?

楼主(2012-02-06):
厂里的几台数控车挪位置,校水平的时候问题来了。有几台床子的尾座导轨和床身一样倾斜,水平仪没地方安放,最后只好垫稳床身了事。
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的社友?你们是怎么做的?

网友A:
看一下说明书或机床随机资料,做一个角度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说明书或机床随机资料,做一个角度支架。

说明书并没有介绍这方面的。做支架也不是很好,因为导轨被防护板遮盖着。如果靠防护板来校水平显然精度会大失水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并没有介绍这方面的。做支架也不是很好,因为导轨被防护板遮盖着。如果靠防护板来校水平显然精度会 ...

可以安装在刀架上的,机床配的什么刀架?就是装夹刀的地方

网友B:
2楼说得对,调斜床身要用到随机带的一个有角度的小支架,装在刀架上。

网友(2012-03-16):
135度角度板,上面能托两块水平仪,锁刀架上~

网友(2013-09-25):
引用 网友B:
2楼说得对,调斜床身要用到随机带的一个有角度的小支架,装在刀架上。

应该是这样的,而且车床调水平不需要讲精度,一般气泡在中间就可以了。我们公司厂商派人保养机床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