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内圆弧如何加工?

楼主(2012-02-06):
图中红色标记的内圆弧为渗碳表面淬火硬度55-60HRC,外协加工,表淬后说没办法进行精加工了,变形约10丝。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方便加工这个内圆弧。注:单件或小批量加工。附件为完整零件图。

网友:
这个内弧还真不好干,成形刀加工试试

网友(点评):
就是弄的成形刀加工后淬火的,但淬火后没能进行精加工。

网友:
这个我们以前做过类似的.联系QQ 309405549

网友:
圆度要求5μ,再加上硬度还蛮高,一般方法是不好加工啊

网友:
这个精度用数控磨床加工是个选择

网友:
加工不是问题,安装是问题。
  车、磨都可能加工,但形位置精度呢?

网友(点评):
加工厂说只能用在形刀车,但普通刀又车不动。叫磨,也要成形磨。

网友:
单纯的加工,用圆刀片或是圆刃的CBN材质可行。刀杆没细看,不知道要不要定制。估计一些大厂有。

网友(点评):
请教大侠,改成梯形槽是不是好加工些?不过精度不会降低要求。

网友:
适合上磨床。形位公差要求高。

网友:
这个真的不太好价格

网友:
有难度,不太好加工

网友:
10.5的园弧槽5u  怎样测量

网友:
这种圆弧我认为上磨床,或者车床加个磨头磨削比较靠谱

网友:
改成梯形槽是不是好加工些?不过精度不会降低要求。
加工都一样,用CBN 或是陶瓷刀具都可以,要看有没有合适的刀片。
   数量少的话,曲线磨加工也不错。
     还是那句话,你怎么安装呢?

网友:
磨削 但是具体使用设备和工具我不清楚

网友:
估计要磨床了,但是可能对魔头的磨损也很大

网友:
用PCBN刀具可干HRC60多一点的,刀杆刚性好些,以车代磨,又很锋利。我们厂干过这种淬火件。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帮顶下。。。。。。。。。。。。。。。。。。。。。。

网友:
小批量,可以用成型刀片刮削,打低速,慢慢刮。
大批量,还是磨吧。

网友(2012-04-01):
这玩意确实不好搞啊,精度有点高呢,淬火后还硬

网友:
如果不经过高频,用成型刀加工后,用滚压的方法是不是能保证圆度0.005.参考

网友:
这个我用的手持式电磨机上的金刚砂磨头有能磨这种样子的头,不过要夹在刀架上才磨得准

网友A:
为什么不先加工后,再热处理呢??

网友:
不是说数控很牛的吗?
怎么有难度起来了呢?

网友:
先用成型刀加工然后用高频进行表面热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先加工后,再热处理呢??

热处理会变形,精加工加工不了.............

网友:
磨吧。。。轴承沟磨相似

网友:
座标磨可以加工的,但检验也是个问题吧

网友:
很像X光机球管内部旋转阳极内部轴承的局部。

您不妨找找附近的轴承厂家试试,呵呵

网友:
本人认为用磨削加工比较可靠,如用成型刀车床加工达不到图纸要求,而且工件材料硬度这么高,形位,尺寸都难以保证。如用数控磨那更好了

网友:
数控车床加工,用陶瓷刀片精车,粗糙度可以达到图纸要求,公差也不成问题,编程者注意刀尖圆弧补偿
那个位置应该是装滚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