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会导致数控车床加工零件的同轴度不行?

楼主(2012-02-06):
有什么原因会导致数控车床加工零件的同轴度不行?我们加工的零件长度在140直径在104铝件,不规则的零件有在三爪上装有配种块儿。

网友:
图纸呢?最好是拍一个实物的照片来看看!

网友:
机械方面可能是主轴轴承有问题,电气系统的话查查系统资料!问一下,机床用的是什么系统?

网友:
打打卡盘的同轴度,铝件的硬度不高,注意不要夹伤,

楼主:
FABNUC 0i 系统照片和图纸我现在没有应该不是电器系统的故障,以前出过这种状况但是换了刀片好了现在又不行了。新买的床子用的是软三爪

网友:
你先把软爪镗一下看看

网友:
先用表打打看,用标准件,看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实在调试新产品吗?还是以前就在做?

网友:
图发上来瞄瞄才能给建议

网友:
看看卡盘底爪有没有间隙

网友:
配重是否合理??配重不合理造成的离心力,会造成上述结果,特别是在刀具磨损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