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落地镗床身再制造

楼主(2012-02-06):
静压轨导对机床轨导的几何精度要求是最高的,床身导轨面和工作台导轨面是不能有任和的划伤。轨导任何的划伤都会造成一个或着几个液压垫的压力降低,划伤严重的甚至造成液压垫完全失效。

我认为这次对轨导的再制造的要求:

1、就是数控落地镗床床身导轨几何精度必须超过国内正规大厂的龙门铣镗床的出厂的厂标:<0.01mm/1000mm.(0.06~0.8mm/全长)

2、要达到在液压油的工作压力突然消失操作者未发现立柱仍在移动,这样工作8小时不会发生拉伤导轨的事故。(相当普通滑动轨导)再制造一次耗费大量时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耗费大量资金。

3、介绍床身导轨磨损严重,拉伤深度达到0.80mm..床身轨导机加工深度最少在1.00mm.
以上。在用砂轮外园磨削的导轨磨床上磨削15000mmX1.00mm会在导轨表面产生大量残余应力。如果是在用砂轮端面磨削而且是干磨,在导轨表面产生的更大量的残余应力,干磨会比湿磨用更多的工时。从精密机加工工艺学的立塲来看A:刨削产生残余应力是各种机械加工中最少。所以床身导轨的加工工艺是

1:先在大型精密的龙门刨床上将拉伤层刨平,然后精刨V型轨导和平行轨导,注意要保证V型轨导和平轨导下降量保持一致,这是床身最重要的基准。

2:然后再用精密导轨磨磨削床身导轨精度达到0.01/1000mm.。注意要保持V型和平轨导下降量保持一致。

静压轨导对机床轨导的几何精度要求是最高的,床身导轨面和工作台导轨面是不能有任和的划伤。轨导任何的划伤都会造成一个或着几个液压垫的压力降低,划伤严重的甚至造成液压垫完全失效。

楼主(2012-10-26):
再论数控机床床身静压轨导再制造

我在2012,2-6发表的一篇帖子“数控落地镗床身再制造”中谈到        “静压轨导对机床轨导的几何精度要求是最高的,床身导轨面和工作台导轨面是不能有任和的划伤。轨导任何的划伤都会造成一个或着几个液压垫的压力降低,划伤严重的甚至造成液压垫完全失效”。
今年上半年我厂修了一台精密机床的静压轨导,修前机床工作台静压轨导移动时的几个液压垫内的压力波动很大,超低速移动时有爬行现象。将机床工作台吊开,发现机床工作台的静压轨导表面有很多拉伤的小槽。床身在国产的导轨磨床上用碗形砂轮磨削,粗糙度>Ra3.2,床身轨导的直线度>0.02mm/1000mm.我厂的机修钳工配刮工作台上的导轨,粗糙度>Ra6.3(刮刀刀刃磨的不好)。封油边比较窄不好刮研,刮刀切入铸铁轨导时刀痕很深。试车的效果不理想。
我只好使用我发明的可以刮研淬火轨导的新“刮研工艺”重新刮研了机床的静压轨导,床身轨导的不直线度<0.01mm/1000mm,全长0.015mm.粗糙度<Ra0.4,刮研时用0级平尺研轨导面的接触点为16~18点/25×25mm.刮研深度<0.003mm.
工作台轨导淬火,并配刮工作台的轨导接触点为16~18点/25×25mm,粗糙度<Ra0.4。 刮研深度<0.003mm。如果再多给十几个工作日,床身轨导的精度,接触点,粗糙度还可以提高,特别是粗糙度可以到Ra0.2。
试车时工作台6个点上浮0.015mm~0.020mm,静压轨导移动时几个液压垫内的压力非常稳定。
我为了刮研精密机床的静压导轨,发明了可以刮研淬火轨导的新“刮研工艺”。这种新的“刮研工艺”与原人工刮研相比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1:刮研精度差不多
2:新刮研工艺的粗糙度可达到Ra0.08.刮研深度可以控制在0.002mm以内。
3:新刮研工艺的效率比人工刮研高10倍。
4:新刮研工艺的劳动强度是人工刮研的1/10.
5:新刮研工艺的技术难度是人工刮研的1/10。
6:新刮研工艺可以刮研任何角度的平面和内,外园表面。
7:新刮研工艺可以完成人工刮研90/100以上的工作内容。

楼主(2012-12-31):
人工刮研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它具有高精度,高稳定性。西方国家中价德国和瑞士的出产的精密机床的轨导都是采用人工刮研。精度比我国采用磨削加工轨导的机床的精度高很多。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也高十几倍。
人工刮研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没有多少提高和变化。这不符合人类发展规律。总应该有所提高,有所发展。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工刮研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它具有高精度,高稳定性。西方国家中价德国和瑞士的出产的精密机床的轨导都是 ...

机床刮研导轨 是没有高精度磨床加工的一种代替手段, 随着技术的发展,刮研机床导轨已经离开了 机床制造的舞台,大规模的直线导轨磨的出现改变了机床精度和工业化生产的进程。

网友(点评):
1:”刮研机床导轨已经离开了 机床制造的舞台“。我认为太偏面,太武断。德国和瑞士仍然采用刮研就说明一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论数控机床床身静压轨导再制造

我在2012,2-6发表的一篇帖子“数控落地镗床身再制造”中谈到        “静压轨 ...

一点粗浅的意见, 重型落地镗铣的静压是纯闭环式静压形式,现代的落地镗导轨都是由两条平导轨组成,经时效处理粗加工后一般用导轨磨加工而成。滑座导轨一般是锡铝合金板贴面而成经刮研或者导轨磨紧密加工 导轨板上开有静压油槽 油槽的多少是由机床的重量决定的,静压点配有压力表和压力传感器 传感器检测压力的波动出现压力低于设定值时停机 不会造成机床导轨的损坏,现在的落地镗一般采用定量式静压形式比较多。

楼主:
现在在精密轨导制造和修理中大致有三种:A人工刮研,B是在大型龙门刨床上用宽刀刨削,C是在精密大型龙门导轨磨和普通导轨磨上磨削。
现在制造精密大型和超大型机床的工作母机的轨导一般都是人工刮研。大型精密机床上有些部件的轨导是W型。例如大型龙门铣和大型立车的活动横梁的两端和中间向上凸,人工刮研是最好的方法。如果轨导经过淬火处理,就只能用索氏的新刮研。
如果大型或超大型的精密机床的轨导磨削精度达不到也只能采用人工刮研,如果轨导是经过淬火处理,也就只能采用索氏新法刮研。
人工刮研的最大缺点是效率太低。轨导的硬度不能高。这也是我改良人工刮研目地

网友:
齐二的重型TK6932落地镗导轨都是导轨磨 或者数控龙门铣加工的  没见到刮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论数控机床床身静压轨导再制造

独孤狼发表于 2012-12-31 12:19:44 一点粗浅的意见

一点粗浅的意见, 重型落地镗铣的静压是纯闭环式静压形式,现代的落地镗导轨都是由两条平导轨组成,经时效处理粗加工后一般用导轨磨加工而成。滑座导轨一般是锡铝合金板贴面而成经刮研或者导轨磨紧密加工 导轨板上开有静压油槽 油槽的多少是由机床的重量决定的,静压点配有压力表和压力传感器 传感器检测压力的波动出现压力低于设定值时停机 不会造成机床导轨的损坏,现在的落地镗一般采用定量式静压形式比较多。
我想就独“孤狼的一点粗浅的意见'谈谈我的一点粗浅的看法。
1:要先搞懂的是动压轨导和静压轨导的结构。再来你的一点粗浅的意见。动压轨导的油槽是怎样分布???,静压轨导的油槽是怎样分布???。
2:”滑座导轨一般是锡铝合金板贴面而成经刮研或者导轨磨紧密加工“的技术或者说是一种工艺,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技术或者说是一种工艺。
它是用在动压轨导上的。静压轨导是否能用????,我没见过也没听过!!!!

补充内容 (2013-11-4 20:59):
机床床身轨导经过人工精刮后再将工作台的轨导与床身轨导配刮。工作台移动时两个刮研表面会生成许多具有动压效应油契。大修车床时有意将刮研好的轨导再用宽刃刮刀(刀刃是经过研磨)整齐刮一遍。摇动车床拖板会很轻

补充内容 (2013-11-4 20:59):
机床床身轨导经过人工精刮后再将工作台的轨导与床身轨导配刮。工作台移动时两个刮研表面会生成许多具有动压效应油契。大修车床时有意将刮研好的轨导再用宽刃刮刀(刀刃是经过研磨)整齐刮一遍。摇动车床拖板会很轻

补充内容 (2013-11-4 20:59):
机床床身轨导经过人工精刮后再将工作台的轨导与床身轨导配刮。工作台移动时两个刮研表面会生成许多具有动压效应油契。大修车床时有意将刮研好的轨导再用宽刃刮刀(刀刃是经过研磨)整齐刮一遍。摇动车床拖板会很轻

补充内容 (2013-11-4 21:10):
经过人工精刮研的轨导是有动压效应的轨导!!用铣床铣的轨导付是否有动压效应我没试过。
以上是我的一点粗浅的意见。

网友(点评):
看了您的帖子提个问题,齐二的落地镋有动压的吗?

网友(点评):
另,您说的索式刮研法您也上些图片,都说有图有真相,是不?

网友(点评):
我没听说过 落地镗用动压导轨 支持制造业者 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