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 个工装怎么设计

楼主(2012-02-06):
如图所示,要将图11两个1.2的不锈钢板扭转成图22样。现在的问题一是两个板之间间距太小只有8mm,二是数量多,在一块板上有几百个之多。请朋友们帮我想法解决一下。在下先谢了!

网友A:
小块是不是焊在大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块是不是焊在大板上的?

不是,是在大板开孔穿过来的。实际上就是用扭把大板铆住。但就是太多重复劳动。

楼主:
还是无人问津?是我表述不清楚?

网友:
用模具冲压成形,又快又标准。

游客

网友(2012-05-27):
对,估计直接用模具冲压最好

网友B(2012-02-20):
引用 楼主:
不是,是在大板开孔穿过来的。实际上就是用扭把大板铆住。但就是太多重复劳动。

你的意思是穿过来之前是直的,穿好之后再加工成弯的吗?

网友(点评):
咋可能呀,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穿过来之前是直的,穿好之后再加工成弯的吗?

是这样的。就是要高效省力把直的扭弯。

网友:
将手虎钳的原理,复制弯折的形状和尺寸,将弯折的板用钳子成型后直接放入平板上,你看是否可行?

网友(2012-05-04):
楼主,用虎口钳可以钳住折弯吗?
可以的话,使用气爪钳住,再旋转折弯。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关键是两个板之间的空间只有7mm.

网友(点评):
8mm又变成7mm了?

网友:
还是9楼实在,直接工具图,够明了

网友:
用转角气缸吧

网友:
可以使用压机或冲床,上模 按照你的尺寸,做成斜切入角度,弧形过渡角,平顶,就可以铆压完成。

楼主:
不明白楼上的意思,能出一个简图吗?

网友:
9楼实在,直接工具图,够明了

网友:
为什么不先把小块弯好后再铆到大块上呢

网友:
冲压折弯

网友:
帮你做一台专用折弯机吧

网友(2012-06-06):
简单做一个拆弯的钳子

网友:
设计有问题。

楼主(2015-05-08):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穿过来之前是直的,穿好之后再加工成弯的吗?

是的,穿过来是直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来学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