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侧隙齿轮传动

楼主(2012-02-06):
请教各位大侠:齿轮传动无侧隙可行么?

网友:
不知齿轮传动添加预紧力,即两个齿轮间有一齿轮有相对移动,不知可行不。

网友:
齿轮传动,螺纹传动必须有间隙。但可以采取一定的方法消除

楼主:
首先,感谢回复!
其实,本人在设计消隙齿轮传动时,没空间用双电机双输出消隙和单电机双输出消隙,想采用两片薄斜齿轮做主动轮,一片厚斜齿轮做从动轮,通过修磨一个垫片使其中一片薄齿轮与厚齿轮一侧齿廓接触,使另一片薄齿轮与厚齿轮另一侧齿廓接触,这样就可实现正反转时无侧隙。
有人说,因为周节和齿厚有制造误差,这种结构会卡死。
但很多资料都是这样介绍的呀。
本人没用过这种结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卡死?
有哪位实际用过?

网友:
新年好!不知道大杨同志的0侧隙齿轮用到什么场合?据我所了解,0侧隙齿轮一般用在半导体检测设备及精密机器上。这种齿轮技术在日本已经比较成熟了。其原理也就是两片同样模数齿数的齿轮,装配在一起,错开齿部,使两齿不在一条线上,通过弹簧张紧或螺丝固定跟对象齿轮或齿条啮合,达到无侧隙的目的。我之前曾经有拍过照片,现在找不到了,可以给你做参考。

网友:
我在网上找了个图片给你做参考,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你也可以到:www.kggear.co.jp  协育齿車的官网了解下,但它只有日语和英语两种,没有中文网站

网友(点评):
双齿轮消侧隙

楼主:
我是在设计机床转台用,想用价格便宜点的机构

网友A:
如果是在机床上使用,您这样的设计反而比较麻烦,而且确实容易卡死,导致齿轮寿命不长。我发图上面的0侧隙齿轮是标准齿轮,已经形成标准化了,就好像轴承一样。价格嘛,好像也不太贵的,比起自己设计定做加工,要经济,省心。

网友:
这种齿轮我们叫消隙齿轮,设计成主副体结构,副体装在主体上,中间用弹簧拉紧,工作时靠弹簧拉紧,使主副体错开半个齿,从而消除间隙。

网友:
还没见过这种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在机床上使用,您这样的设计反而比较麻烦,而且确实容易卡死,导致齿轮寿命不长。我发图上面的0侧隙齿 ...

是的,我也担心
有样本么?

网友(2012-03-12):
我这里有样本的。我在上海,不知道你在哪里?如果我们离得比较近的话,我可以带给你作参考。我的邮箱:hakuruma@163.com  qq:496521524

网友(2012-05-14):
大开眼见,好东西。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回复!
其实,本人在设计消隙齿轮传动时,没空间用双电机双输出消隙和单电机双输出消隙,想采用 ...

可以的,你最好能看看亚特兰大的消隙齿轮箱样本就明白了,他们的结构就是两个斜齿轮之间调整垫片的方法实现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有这种设计,学习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种齿轮。

网友:
可行,在一些精度要求高的场合就要求O侧隙,如检测设备内齿轮、钢厂轧机3#飞剪齿轮均要求零侧隙

网友(2016-07-26):
这确实是一种理论的方法,有没有谁实践过,不会卡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