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可以加工椭圆吗?如图。

楼主(2012-02-07):
请问大家加工中心可以加工这样的椭圆吗?如果要能加工的话我想做一个这样的东西,那我在出图的时候应该怎么去标注呢?希望朋友们截图演示一下。谢谢了。

网友:
加工中心肯定能加工出这个,但是具体的规范标注我也不知道,你可以文字加以说明,

网友A:
肯定可以加工!至于标注,一般是标注长轴和短轴的尺寸,如果你有什么配合要求,那么就需要认真对待了,比如标注公差,或者注明配做。

网友B:
能加工  妥妥的。一般是标注长轴和短轴的尺寸!其他的形位公差什么的,您自己注意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加工!至于标注,一般是标注长轴和短轴的尺寸,如果你有什么配合要求,那么就需要认真对待了,比如 ...

那它的位置是标注长短轴的交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加工  妥妥的。一般是标注长轴和短轴的尺寸!其他的形位公差什么的,您自己注意就好!

那它的位置是标注长短轴的交点吗?

网友:
加工中心肯定能加工出这个  自动编程

网友:
圆弧好像是分段标识吧

网友C:
怎么不能啊,建议先上立铣进行粗加工,然后上加工中心精加工,不然可能有点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能啊,建议先上立铣进行粗加工,然后上加工中心精加工,不然可能有点费时间

怎么标注呢?麻烦说一下。

网友(点评):
长短轴确定形状,然后来个位置,你怎么话的就怎么标注

网友B:
标注长短轴的交点啊。交点确定,椭圆中心也确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它的位置是标注长短轴的交点吗?

为了方便测量标注各处壁厚比较好哦!一般是两方面都标注,当然有些尺寸要加括号,作为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注长短轴的交点啊。交点确定,椭圆中心也确定了!

长短轴的交点不就是中心吗?

网友:
标注:标注中心位置,长短轴,表面粗糙度
加工:用三维软件或者宏程序编程,先勇立铣刀粗开,再用球刀精加工,

网友:
这个建议是用数控编程软件自动生成程序。

网友D:
标注一个轮廓度及粗糙度+边沿的距离尺寸就好

网友:
这个对加工中心来说是小意思,只要你标好尺寸,会开加工中心的人都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注一个轮廓度及粗糙度+边沿的距离尺寸就好

轮廓度?轮廓度是什么?怎么标?

网友:
autocad中有轮廓度标注符合呀,就是下面一横上面圆弧

网友:
加工中心加工椭圆没有问题。标注长短轴就可以

网友:
如果是通的,可以考虑快丝加工,成本较低

网友:
编好程序应该可以的,同时注意走刀速度和刀转速

网友:
可以  应该先上普镗或者立铣粗加工  在上卧加

网友:
         楼 上说的挺详细了

网友:
这个对加工中心来说是小菜一碟,编程很容易就解决了

网友(2012-04-13):
直接线切割,比加工中心省多了

网友:
这个用不着上加工中心吧,直接线切割不就好,肯定还便宜多了

网友:
当然可以,自动编程或用宏程序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