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这个钣金前盖上的凹槽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2-02-07):
红色箭头所示

用开式冲床冲模则模具很大,我想供应商不会。有个钣金工程师说 数控冲床或数控折弯机上 都有短一些的冲凹槽刀, 可以分几刀冲成这么长的。但这样凹槽底部不会有刀与刀间的接缝么?

一个以前做过图中产品的工程师(但他是做硬件的)说凹槽是CNC上铣出来的,但这样 这个前盖如果是2mm铝板的话,不是很容易铣破么,除非这个前盖是厚度比较大的铝板

网友:
这种东西没有专用模具是出不来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不会用很厚的材料做的,肯定是开成型模具:或者是数冲滚筋模,或者是折弯机压筋模,这两种都行。

网友A:
着就是百叶窗啊 我们公司就做 冰淇淋机上就有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冲压出来的

网友:
冲压出来的,模具不需要多大,只是设备平台要足够大

网友(点评):
感觉连续模应该可以的

网友:
怎么可能是铣出来的?我们像这样的产品就是在数控冲床上用特殊磨具数冲出来的

网友:
看着应该是数控冲用滚筋模具滚出来的吧,不过滚筋一般不能滚到边。这个如果给我做的话,因为没有数控冲,那个凹槽用折弯机压出来,边上折弯的地方开释放槽,折弯后补焊打磨。用数控冲滚筋也可以做,不过边上的折弯也需要有释放槽,也需要补焊打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着就是百叶窗啊 我们公司就做 冰淇淋机上就有

他问的不是那个百叶窗。。。。是门板上那道凹槽。

网友:
我覺得8樓大俠講得合理, 滾完筋折邊就難了

网友(点评):
折弯应该影响不大,滚筋预留边缘折弯部分应该可以的,

网友:
还是通过折弯机模具加工的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再请教:折弯机压筋模是否可以做到 钣金背面凸出和不凸出都行?

网友:
切舌,冲压专用名词………………

网友:
这个是加强筋,可以用液压式数控冲滚出来,也可以在折弯机上做,开压底折弯模价格3000元差不多了。。。。

网友:
数控冲用滚筋模滚出来

网友:
简单做法就是上折弯机折一个小角度,然后把它压平就好了

网友(2012-05-03):
这种结构我什么模都没冲,做成上下两块,想分开也行,对焊在一起也行。分开呢,我可以做成上下颜色不一样,也可以做成一样的颜色。

网友(点评):
是很灵活啊,不过中间怎么连接? 焊一个板吗?会变形吧

网友:
是不是跟学校用那种储物柜上的卡铭牌的那个结构样的啊!得用成型模具吧

网友(2013-01-20):
压出来的

网友:
我们公司以前做过的,冲床的滚筋模做出来的

网友:
中间凹槽NCT直接可以冲的,用成型模就可以了
散热口:先一般激光下料在NCT去成型就可以

网友:
怎么给我的感觉不像是钣金件呀  倒像是塑料件铣出来的呀

网友:
8楼正解

网友:
塑料件倒是有可能的

网友(2013-12-12):
用滚筋模做出来的

网友:
滚筋模是什么东东

网友(2014-02-20):
冲出来的

网友(2014-08-08):
模具做的

网友:
用模具啊

网友:
是不是模具做出来的

网友:
冲压的 我厂里做不锈钢沟通也有这样的通风窗

网友(2014-10-11):
分析的合情合理.

网友:
连续模应该可以

网友:
应该是开刨槽机做的

网友:
滚筋即可

网友(2016-05-01):
8楼说得有理。折弯时用分断下模。折弯的时候把筋那儿留出来折就行了。

网友:
模具冲压

网友(2016-08-11):
冲压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