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轧管、精拔管和精拉管,是一个意思吗

楼主(2012-02-07):
大家好!我有点问题不知道,要请教大家。我要购不锈钢管,外径32mm内径28mm,外径20mm内径16mm,外径10mm内径6mm.三种规格。要求内外光滑无椭圆,就是内外都要装O型圈和做气缸一样。不懂买什么样的管子能达到要求?买精轧管、精密管还是买精拉管?这三种管是一个意思吗?谢谢大家!

网友:
轧管是采用皮尔格方式轧的,拉拔是用模具在拉拔机上处理的,不是一个类型的加工方式,

有些材料只能轧,比如锆管,有些可以拉拔,也可以轧,比如普通不锈钢管,看需要了,与材料类型有关,

网友(点评):
谢谢998大侠!这么说他的粗糙度都能达到一样的效果吧?

网友(点评):
粗糙度的水平看你要求了,要求高,就贵一些,理论上都可以满足你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