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模上的弹簧怎样分?请教

楼主(2012-02-07):
在连续模上使用的弹簧有重载  轻载  但我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  也不知道怎样区分轻载 重载 中载   求助各位大侠门

网友:
弹簧按照颜色来分 承载重量

网友:
对,按颜色分,黑色(棕色)好像是力比较大的,绿色力最小

网友:
先计算卸料力和压料力的大小,根据计算的结果选择合适的弹簧种类,不同种类的弹簧的刚性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