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材料的通止规耐磨?请教

楼主(2012-02-07):
我们加工一款按钮,需要全检一个槽(规格为1.11+0.02/0)产品材质为SUS304,每天一个通止规大概检验10000PCS,请问用什么材料的通止规耐磨些,最好可以用一天及以上

网友A:
去买德国货,德国的东西在材料这一块是世界领先的.

网友:
我们做的通止规一般都是GCr15

网友:
对德国的工业设备相对来说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买德国货,德国的东西在材料这一块是世界领先的.

能否告知下什么材料????????

网友:
现在流行,在通规上镀黄钛,请试试

网友:
被测参数比较简单,你直接用硬质合金吧

网友(点评):
最好的选择

楼主:
关键就是要求耐磨性好

网友:
钨钢耐磨    ,但容易断

网友:
一般用GCr15,很多量具厂制做光滑极限量规

网友:
材料的话,用钨钢嘛,肯定赖磨了,不过测量槽,有专用的量具给你全检,最小1mm都可以测量,再小就没办法了

网友:
通止规,一般选择日本品牌的就可以了,我这边有销售日本JPG  SK  EISEN的,耐磨,精度稳定.

网友:
用T10A可以吗?我单位耐磨材料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