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加工件切槽处粗糙度无法保证在3.2以下,请教

楼主(2012-02-07):
各位,我公司有一个HT250材质的工件,需在数控车上切槽加工,槽深9.9mm,槽宽8mm.图片如下。
槽的两侧和底部要求粗糙度在Ra3.2以下,我们实验了很多种方法,都没有达到要求。各位如果在刀具或者工艺上有没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呢?

网友:
建议用CBN刀具.可以QQ我.632123991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槽的两侧和底部要求粗糙度在Ra3.2,图纸有毛病吗???槽的两侧要求粗糙度在Ra3.2,槽的底部就应该标要求粗糙度在Ra6.3.这是常识。我们整天加工HT250的安标件。干多了。

网友B:
是不是要最后对槽的底部进行打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槽的两侧和底部要求粗糙度在Ra3.2,图纸有毛病吗???槽的两侧要求粗糙度在Ra3.2,槽的底部就应 ...

这个件是用在气动设备上的,槽那里要加油封的。客户的意思是如果粗糙度太大会影响密封性,也会影响到使用寿命。所以要求必须要在3.2以下,有没有什么方法来改善该处的粗糙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最后对槽的底部进行打磨啊

这个我想是没有办法打磨抛光的,因为槽的尺寸在那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件是用在气动设备上的,槽那里要加油封的。客户的意思是如果粗糙度太大会影响密封性,也会影响到使用 ...

精车能达到的3.2,3.2对车工不是难度。换个老师傅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车能达到的3.2,3.2对车工不是难度。换个老师傅试一试。

其他位置3.2不是问题,但是这个槽是用切槽刀。我们转速,进给量都做了调整,刚刚测得的粗糙度是Rz17点多。能不能给我们点在工艺、刀具上的建议呢

网友:
这要费工时的!小切刀开粗,左右单独切,槽底用尖刀光底,注意精修余量!呵呵不如打磨

网友:
同上,建议楼主是用槽宽为4个的,是用三次切削,最后光整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