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别的软件中导出的igs格式的图,不可编辑,该如何弄

楼主(2012-02-07):
从测量软件中导出的一些构造元素,就是三坐标打的无数的点,构造成几条曲线,导出后想在solidworks中编辑拟合成一个曲面,但是那些元素全是不可编辑曲线,该如何弄,导出后是igs格式的

网友A:
IGS本来就不能编辑,你可以参照原图重新生成曲线,SW不行的话建议用PROE,曲面是PROE的强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S本来就不能编辑,你可以参照原图重新生成曲线,SW不行的话建议用PROE,曲面是PROE的强项。

谢谢了,我尽量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