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系统车直径4.5,长46的304不锈钢,车出来有很大的锥度,还有震刀,求解释,求转速

楼主(2012-02-07):
由于工件太细了,请大师给点建议吧

网友A:
不知朋友产品要求高不高,要求高的话,可以在加工后用无心磨磨一下嘛!

网友:
我也遇到这类问题,求解!!谢谢

网友:
不明白了,这个图片显示很慢

网友:
普通数车加工不好,会让刀,用走心车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朋友产品要求高不高,要求高的话,可以在加工后用无心磨磨一下嘛!

要求的不高,直径±2丝都没有问题的,就是车不出来,我用的买的三菱0.4的不锈钢用外圆刀,是不是刀有问题的呢。

网友B:
先把你的机床直线精度和丝杠精度校正下,没有问题的话2丝  46长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你的机床直线精度和丝杠精度校正下,没有问题的话2丝  46长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的

恩,谢谢.......................................................................

网友C:
没有用尾座顶着加工的吗?这种细长工件是很容易震刀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用尾座顶着加工的吗?这种细长工件是很容易震刀的了。

是台钻哦,不是用车床打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台钻哦,不是用车床打孔.............................................

就是说有用尾座顶着加工了,那样的话就算有锥度也不应该会震刀的,可能尾座跟主轴不同心吧,调整下尾座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工件伸出来太长了,后面又没有支撑的地方,所以有这种现象

网友:
这个东西用04的刀尖肯定是没02的刀尖理想,粗车可以用04的刀尖,精车用02,理论上来说这个东西在走刀机床上是可以批量生产的。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发给我做。

网友(2012-03-10):
用直线插补指令,很简单的搞定让刀问题

网友:
不锈钢还好弄点,M4螺杆有效长度58,材料45号钢,好好叫比比这个难做来,估计你量也不大否则不可能用这种工艺了。

网友:
工件伸出太长刀尖有点大!0.2的好!余量不要多!0.2够了转速高点!我做走心机!平常都是做303不锈钢4000转0.03MM进给!这个非常轻松!1分钟左右要它出现!